[维修] 我的车子是上汽大众桑塔纳,车机收音信号不好如何处理?

楼主(2025-06-18):
2017款的上汽大众桑塔纳,车机原先FM信号很好,AM一般都不好就不去纠结了。近段时间来,FM信号很差,只有一个本地台勉强可以收听,邻县强台在开机的时候还可以收听,过不久就没信号了,基本无法收听了。这个是机头问题还是天线问题?天线是20厘米左右长的车顶固定天线。因为经常去加油站那种免费门式的洗车机去洗,由于天线无法收回会与洗车甩轮一直接触,会不会甩坏了?图片是网图,就这样的机头。有老师傅可以解答吗?

网友A:
有没有装行车记录仪?或者其他的加装的,比如逆变器,只要是12伏变其他电压的,如果有的话,拔掉它们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装行车记录仪?或者其他的加装的,比如逆变器,只要是12伏变其他电压的,如果有的话,拔掉它们的电源 ...

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是出现问题之前两年就装的。

网友B:
动手能力高可以拆下后面用一根铜丝插入试机,馈线的同理,正常了就是天线问题

网友C:
怀疑是天线放大器坏了。有5053吗,读一下有没有天线开路的故障码。
我的是速腾,天线是印刷在后风挡上的。有2个天线放大器,原车简配了一个,我又给加上了。

网友:
我的车机也是FM信号好差,有没有办法改善,加装过12v转5v充电,但是拔掉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我原来原车的收音机信号很好,现在换了安卓车机信号很不好。每天路上通勤就靠收音打发时间。。。

网友:
换天线。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天线放大器坏了。有5053吗,读一下有没有天线开路的故障码。
我的是速腾,天线是印刷在后风挡上的。 ...

你提醒我了,我要去4S店看看,不过不知道这老车有没有查询这个功能

网友:
大概率是天线下面的放大器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高可以拆下后面用一根铜丝插入试机,馈线的同理,正常了就是天线问题 ...

这样基本收不到什么信号,有放大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基本收不到什么信号,有放大器的

放大器也不再外接链路,一般都会放在录音机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也不再外接链路,一般都会放在录音机里的

不是的,一般的放大器就在天线的下部,比如有的天线在车顶,那就在顶棚位置,有的印刷在后挡风玻璃上,那就在后风挡附近

网友E:
看着应该和RCD510可以通用,无损换RCD510。最简单方法买个鲨鱼鳍天线给他换了。我的是14年买的昕锐,和桑塔纳一样的车,买来旧加装原厂倒车影像和RCD510,换了鲨鱼鳍。11年开掉,除了换过两个后轮避震胶和15万公里的时候换了正时皮带,别的一样没换过,现在17万多公里,刹车片都还都还有4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应该和RCD510可以通用,无损换RCD510。最简单方法买个鲨鱼鳍天线给他换了。我的是14年买的昕锐,和桑塔 ...

我的老车就不去换主机了,还是换根天线先,实在没用也不管了。

网友:
拆开 把天气引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