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EDA 放置元件后 默认在丝印的位号 字符大小可以自定义吗

楼主(2025-06-18):
如题,在线标准版,

不是放置后再手工改,说的是  其默认字号大小  有没有地方可设置?

网友:
设置里可以直接设置丝印大小吧,我记得有这一项,按理说默认都没问题的,你是手动把字改小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只能在设置里面进行调整

网友:
忘了有没有修改默认的,但可以先改,然后放边上,要用的时候选中 cc 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