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标致408汽油泵内置滤芯

楼主(2025-06-18):
我这车点火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症状是无论冷车还是热车,第一次可能打不燃,第二次能打燃,马上熄火,第三次又打不燃,第四次又能打燃,下班刚回小区停好车熄火后再试也这样,几个月前出现几率还不大,大概10天出现1,2次,后来几率越来越大,几乎过半了,打不着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转速在300-500之间来回串,拧钥匙断电才归零,如果不断电,一般要来回串1-2秒钟,有时候正想断电,它又自己串上去1000打着了,很影响心情,之前换了汽油滤芯没用,清洗过节气门和火花塞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和进气压力传感器(空气流量传感器?)没用,然后换过一次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杂牌的,35块,换之前打火失败几率50%以上,换了后2天内没有再次出现,后来慢慢的又出现了,有一次老婆送小孩到学校,停路边缓坡,回车上热车状态再次打火打了5,6次都不行了,都准备叫拖车了,后来再打又可以了,上次去专修解决膨胀壶有油花的问题,也给我说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当时专修那里没备件,建议我换原厂,后来一打听要300+,果断放弃,重新斥巨资58买了一个稍微好点的杂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准备抽空换,结果那次专修后(换了机油和冷却液)打火失败的几率还是有,但是在30%以下,还能忍受,所以就拖着没有换,而且我也想不通,之前杂牌的要么不能用,要么能用,怎么和之前原装的一样,时好时坏呢,可能问题不在这。上次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论坛一个车友拆了汽油泵发现里面还有个内置滤芯,我就寻思着那天拆开看一下,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图片故事。。。。

网友A:
去维修店让他们测一下汽油压力,你这样盲目地去换配件,浪费时间和金钱。

网友B:
滤芯满包了?有单独滤网换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
下次再拆启动马达看看

网友C:
这个滤芯算是故障原因吗?

网友C:
我以前的206有个毛病:天冷多发,冷车发动需先踩一脚刹车,然后发动就没有问题,否则要多发动几次,一直到卖了也没去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206有个毛病:天冷多发,冷车发动需先踩一脚刹车,然后发动就没有问题,否则要多发动几次,一直到 ...

你这个现象好像那个刹车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芯算是故障原因吗?

昨天下雨降温,今天早上第一次又打不燃了,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芯满包了?有单独滤网换吗

也不算满,里面有过滤的物质,不知道是不是活性炭,不是杂质,昨天下雨降温今天第一次又打不燃了,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维修店让他们测一下汽油压力,你这样盲目地去换配件,浪费时间和金钱。 ...

就是有时间没金钱才这样自己搞

网友:
有单独滤网换

楼主:
淘宝上搜了一下,只有极少数车型有滤网卖的,摩托车的倒不少

网友A:
标致车难启动,清洗一下节气门,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D:
检查一下碳罐和碳罐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致车难启动,清洗一下节气门,也算是通病吧。

节气门洗过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碳罐和碳罐电磁阀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E:
节气门怠速电机洗过没?

网友:
这个滤网需要更换的时候,泵芯电机差不多也该换了,建议一次换掉,毕竟拆一次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气门怠速电机洗过没?

节气门洗过的啊,还有那个碳罐电磁阀也拆下来吹过,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