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能不能加装一个VGA或HDMI输出接口?

楼主(2025-06-18):
注意是输出,不是输入(因为输入接口一般都有而且吃灰的多)。

家里的电视坏了——只是屏坏了其它完好,
换屏比买新的少不了多少 ,
(已买了新的虽然开机时候不多)
旧机卖废品相当于扔了所以不忍心也不甘心一直放在角落,
另有闲置的显示器吃灰中,
所以心想如果能给电视整一个VGA或者HDMI输出的话那不就可以改装成一台小电视机了
但查不到电视主板输出到逻辑板排线的资料,
所以只能想像中.......

网友:
LVDS转HDMI  视频采集芯片性能 差别太多

网友A:
电视盒子难道不能直接接显示器吗?为啥舍近求远

网友:
电视自带那硬件配置和软件,,比几十元的盒子 都垃圾,,折腾的没任何意义

网友:
网上有V-by-One转HDMI转接板卖,看看你的电视是否适用。

网友:
能改造的话就可以当电视盒用了

网友:
意思把电视机的主板拆了改装成“盒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盒子难道不能直接接显示器吗?为啥舍近求远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HDMI同屏器?

网友:
我认为,屏坏了,电视机基本上没有利废的价值

网友:
电视机加信号输出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把主板这些零件拆了卖咸鱼完事  折腾这个没啥用啊

网友:
就那点配置何必为难自己,折腾的钱买个高配盒子不好吗?

网友:
得不偿失,扔吧

网友:
电视机卖了换个二手机顶盒更好用吧

网友:
折腾无罪,但瞎折腾。。。。也无罪。
建议折腾盒子就可以了,不要折腾这个电视机板子,丢咸鱼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