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压力锅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5-06-18):
“美的”电压力锅电源板坏了:电解电容冒顶,集成块炸了。

新买了一块同类型的电源板,换上去修复。炸裂的集成块型号是CSC7634,

?宝上面有售,但哪些店铺邮费太贵,可以买到电源板了。在度娘也找不到代换集成块的型号。不知有哪位高手维修过?

网友A:
一个供电而已,整体换了

网友:
图片很高清。

网友:
找到电源芯片典型应用电路图,用其他功能相同的便宜的型号替换就是了

网友B:
看看这个电路跟你的板子一样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电路跟你的板子一样不一样?

赶紧回家做许老师电桥,别四处瞎晃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赶紧回家做许老师电桥,别四处瞎晃悠

许老师电桥遇到难题搞不定了,测量有规律的跳来跳去,数字相差很大那种跳,找不到原因,程序也看不懂,估计要太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许老师电桥遇到难题搞不定了,测量有规律的跳来跳去,数字相差很大那种跳,找不到原因,程序也看不懂,估 ...

能测量就差不多了,继续,做好寄给我,我给你验证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测量就差不多了,继续,做好寄给我,我给你验证精度

差很多,50K的电阻测量的时候在100多K和几K之间跳,压根就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很多,50K的电阻测量的时候在100多K和几K之间跳,压根就没法用

慢慢研究吧,反正你有精力

网友D:
楼主这操作,还真是有个性哈,竟然买个新板子拆件换到旧板上,新板还真是得埋怨旧板哦

网友:
我特意买的机械定时器的款式

网友:
炸电源维修太麻烦,就外挂电源,反正就一个供电,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电路跟你的板子一样不一样?

现在都这一种电源,220直接变5v,漏电击穿主控报废只能更换整体,元器件又特别小,南方潮湿经常出问题

网友:
只要新板的电压和功率够,换新就是了

网友:
等红包薅到芯片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操作,还真是有个性哈,竟然买个新板子拆件换到旧板上,新板还真是得埋怨旧板哦 ...

你理解错了,楼主是换个整块板子

网友:
供电坏了,去掉原板供电电路,找个电源模块搭上,朋友的路由器主板上供电炸了,就是找个充电头搭桥修复的。

网友:
直接买个电源板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供电而已,整体换了

如果能够买到集成块,有信心修好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