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绿林变形款电动螺丝刀怎么样?

楼主(2025-06-18):
有用过绿林变形款电动螺丝刀的吗?介绍说有15+1档扭力调节,全铜电机,网上搜索了一下,根本找不到详细的资料。用过的兄弟能不能评价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种,直接上12V的不香?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免费试用7天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不如买个长杆的头

网友:
家用拆装足够使用了,我用的松下EZ6220,改了锂电池,平时拆装家电的螺丝1-2档就足够了,拧木头3-4档,再高就容易打滑,用冲击扳手了

网友:
200转速度太低了!15档冲击是真的吗?

网友:
只有一档(不分快慢档),转速偏慢,螺丝多了感觉效率低
扭力调节线性度很差,最小档扭力都很大,无法满足小螺丝场景
没有无极调速,无法满足细活,加上扭力调节鸡肋,容易扭到手
波箱不清楚是塑料还是金属的
使用体验非常差(扭矩调节+无极调速,这个两个最影响使用感受)

网友:
还是关注品牌产品吧

网友:
这种冲击应该没什么用吧

网友:
绿林、德力西、得力都是一个级别的吧

网友:
你要买这种?不知道多少钱,五十以下可以接受。同心度怎么样?但是别看吹的这么好,单节电池的扭力不可能很大。
我买的是100块钱的,高低两档可以调节。主要是拿来拧小螺丝,所以就把扭矩给改小了。
50块钱左右选择比较多。

网友:
3.6V天生缺陷,想要转速快就没力,想要有力转速就慢

网友:
关键是单个电池,又不能更换。打不了多少螺丝就要充电。等呀等,不能连续工作。

家用少量拧螺丝还可以玩玩。

网友:
不知道价格,怎么定论实不实用。

网友:
直接买一个长条形

网友:
工具看工况的,我强调过很多次。我个人是不建议买这种,因为我有diy好几个秒杀这玩意的工具,可以看我发的贴。
相信我没错,

缺点如下
1、没有无极变速,如果你用过带无极的电钻,那就知道没无极有多么可怕,虽说转速一般都是200-300,但是拧螺丝时,没无极会导致可能扭到手,可能扭爆螺丝,别看这玩意扭力不大标称只有7N,瞬间的堵转扭力很容易扭爆螺丝,甚至扭到手,甚至脱手,
2、没有高低速,这玩意转速是很慢的,尤其是电池电量一低,空载估计200转斗达不到,工作时可能就更慢了,螺丝稍微多点,完全受不了。
3、由于没无极,导致这玩意基本不适合小螺丝,很容易打断螺丝或者打爆塑料底座。(毕竟家用拆装塑料外壳最常见)
4、据上面有人说的,扭力档位不太线性,这也是这种工具的通病,目前没见说哪家的做得比较好,博世威克士都拉胯,很多帖子玩家自己改装的。这就导致了扭力可调变成了伪命题,还是不太适合小螺丝。
5、电池问题,主要体现在2点,1是续航,2是垃圾电池也不耐放,便宜的一般没好货,本来就几个星期不用,要用了还得充1个小时电,那就会想骂人了,很多玩家都是自己换个好电池,那就引出了新问题,垃圾工具配得上这待遇吗?
6、这玩意说的冲击档位,其实可能就是瞬间堵转操作,这玩意不可能存在冲击功能,,引出一个问题,这玩意带堵转保护吗? 有些便宜的不带堵转保护,那是可能强行拧一个大螺丝就报废一台机器,,按说应该是带的吧。可以问问,不带就麻烦了。

优点工况如下
1、比没有好,比如装个木家具,手动拧螺丝会很累,有这个就会轻松80%以上,效果很明显。这也是他存在的作用。
2、适合M3-M5螺丝,再大拧不动了,小了又怕拧断,用这个M5甚至M3都不太拧得紧,但是拧进配合手动,比手动强很多。

网友:
小电动工具你看下世达的,我用的觉得还行。我上班的公司搬手,套筒工具都有是用世达的,锂电工具开始都是博世,今年开始全部都换成美沃奇。

网友:
买自己实用的工具,这种3.6V的电动螺丝刀,扭力小了点,所以主要看你想做什么用,扭小螺丝是可以,大一点的就不行了;所以建议还是高电压的那种,12V,16.8V,24V,实在想用处多,搞个220V带无极调速的,也可以调很慢的速度的也可以。

网友:
看使用环境,如果是家庭用的那就合适,如果是赚钱或大负荷环境那还是买好点的吧。你三四十块钱买个12V的手电钻,功能上全秒杀这货。

网友:
看价格啦
他家剪刀很好,我在工厂看到的,觉得不错,就买了一把
如果说是三五十块,那随便买,反正价格不贵
如果七八十,那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