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大神FT32B08UCM2-0C闪存适配什么主控呢?

楼主(2025-06-18):
请问大神这闪存片适配什么主控可以做成u盘呢,32G丢掉心里舍不得,原来主控给坛里大神看了是鑫创没有量产软件,看看能否搬板,自己不懂其它的,谢谢了。

网友A:
FT32B08UCM2
闪存型号
FT32B08UCM2
闪存品牌
Micron/镁光
闪存容量
32GB
CE数量
1
闪存ID
2CA40832A100
闪存单元
TLC
闪存制程
B16A
闪存类型
NAND
封装类型
TSOP48
工作电压
VCC: 3.3V VCCQ: 1.8V/1,2V
工作模式
同步模式
Die数量
1

1CE,能用的话就别折腾了,非要折腾就上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E,能用的话就别折腾了,非要折腾就上3281

谢谢大神了,就是用不了了,找不到量产软件

网友:
1ce可以上3379小头版本

网友:
美光B16A,单颗32GB,1CE
建议FC3379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了,就是用不了了,找不到量产软件

说真的这个颗粒很尴尬的,性能不行然后CE也少,不叠焊总缺点啥,但是叠焊很难还容易出问题,不叠焊又浪费板子

网友:
fc3379/sm3281都可以的,3379更简单一点

网友:
B16颗粒寿命本来就短,还是1CE小容量,直接丢掉就好,越折腾越烦恼

网友:
FC3379可以,直写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