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一堆,有什么利用价值?电池、太阳能、炼金?

楼主(2025-06-18):
ETC一堆,有什么利用价值?电池、太阳能、炼金?

网友A:
多了就成垃圾,电池,太阳板也没多大价值。炼金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就成垃圾,电池,太阳板也没多大价值。炼金得不偿失。

那两个电池的,好像两个不同,可能一个可以充电,一个不能充电,另一种好像是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板少,电蚊拍里面搞几个并联一个可以,电子钟可以挂上那个太阳能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池的,好像两个不同,可能一个可以充电,一个不能充电,另一种好像是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板少,电 ...

2个并联的一个是长寿电池另一个是电容器,电池慢慢个电容充电,光电池也是给电池补充,所以这个组合适合d到石英钟等场合,我用他们点亮小手电筒,白天晒太阳晚间起夜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并联的一个是长寿电池另一个是电容器,电池慢慢个电容充电,光电池也是给电池补充,所以这个组合适合d ...

电池负相连,左边黑色的标3.6v,太阳能电池在led台灯下电路板脚位置电压近1v,右边紫色的标3.95v,太阳能电池台灯下右边电路上电压1.5v左右,电桥粗测量电阻,紫色0.123Ω,左边黑色6.871Ω

网友:
电池、太阳能板倒是可以再利用。
或者是能刷机的,可以研究个无线解锁之类的。

网友:
拿到鱼店,看有没有需要玩的朋友。
我之前买了一些STM32F051L的ETC板,STM32F051L是不带USB的,不值得去折腾,所以亏本挂鱼店卖掉了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可以当炮仗用。。。,,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负相连,左边黑色的标3.6v,太阳能电池在led台灯下电路板脚位置电压近1v,右边紫色的标3.95v,太阳能 ...

那一个是不能充电的?说充电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个是不能充电的?说充电会爆炸。

有七八种机,有两种“电池”的不少,一种是3.2v,应该是磷酸铁锂一样,基本上都用太阳能板充电的

网友D:
感觉就电池还能利用一下

网友:
今天刚好把建行的免费的ETC拆了,之前淘汰下来的,有两个,研究了一下,那个显示屏可以用,96*32点阵的,驱动估计是ST7567之类的,无外围元件的四线SPI驱动,可以显示两行共12个16*16点阵的汉字。过几天弄好发个帖子上来

网友E:
挂积分商城福利坛友...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积分商城福利坛友...

锂亚硫酰氯(Li/SOCl2)电池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 ... %B5%E6%B1%A0/655342
至少有一个电池是不能充电的呢,感觉肉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电池还能利用一下

太阳晒,充电,白天光敏管控制不亮,网上小夜灯
好像还有蓝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七八种机,有两种“电池”的不少,一种是3.2v,应该是磷酸铁锂一样,基本上都用太阳能板充电的 ...

听说一块不能充电的,充电会爆炸,听着也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一块不能充电的,充电会爆炸,听着也吓人,。

标称值电压充电看能不能进,应该不至于爆炸,才搞了台电流0.001A步进,电压0.01v步进的可调电源

网友:
谁要送谁,邮费自理

楼主:
比较小,3-7平方厘米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