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POS机改标签打印机 效果挺好

楼主(2025-06-18):
用adb安装了openlabel软件
旧pos机好玩 超市小票塞进去了 到pos机里面 可以出字 那就买几卷热敏空白标签 当标签机玩

网友:
一般的pos机都是封闭adb的,你这个还不错

网友:
前天刚拣个类似的机器 犯愁拿来做什么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类似喵喵机

网友:
手上还有一只,可惜不会玩,这玩也得会才行。

网友:
手头有一个POS机有时间改下试试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杠杠滴

网友A:
热敏打印纸时间一长不是会掉色的吗?

网友B:
就是一个封闭的安卓

网友:
楼主这种POS机来源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封闭的安卓

能开adb就好

网友:
这POS机居然还能刷安卓系统。请教一下,我家里还有几台那种黑白屏的,能搞成标签打印机吗?

网友:
你这个怎么操作的?

网友:
之前捡了一个这样的pos机,看着没什么可玩的,后来50在咸鱼卖掉了

网友C:
要重新写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重新写程序吗?

如果可以开adb。或安装apk 安装一个openlabel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
单纯想打印的话   直接买个标签打印机   之前是50块钱一个全新包邮    不认纸张  随便使用     搭配手机app啥都能打印    热敏的

网友:
你这POS机比较高级,不如看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打印纸时间一长不是会掉色的吗?

会,超市打印的小票放上两三月,就成了白纸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开adb。或安装apk 安装一个openlabel的软件就可以

如果不用自己再开发了,那这样是不是可以给孩子搞个错打印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