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理九阳电磁炉C22-L66断续加热(25/06/18)

楼主(2025-06-18):
老婆之前要好的同事给老婆发微信说一个电磁炉说一会加热一会不加热,问能修修吗?我说试一试吧。

个头不小,估计当时买的不便宜

型号

版号,心想要是修不好就直接淘块板子换上,一查,还不便宜,包邮要50多元

拿出自己组装的测试仪器,把档位调到最大,伴随着轻微的检锅“啪”声在小范围内波动,不只是断续加热,功率也变小了,电流在小范围内波动。
之前没修过这样的毛病,这个机器之前修过,数量很多的元件动过,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好多元件间有黑色的杂物,应该是焊接过程中焊锡的松香以及印刷版上的防水胶导致的,清理了一部分,无效。那就从基础开始吧,把3个大电容逐一拆下测没问题,大电阻也没问题,没有可调电位器,有点辣手,有用手机搜了好多资料,说康铜丝接触不好容易导致断续加热,把它拆下来用小刀刮净引脚焊好居然好了。
=======
请教大家,在平时是如何清理松香等焊盘间的杂物?用无水酒精(用75%的酒精效果很差)?丙酮?还是其他?

网友A:
我家那个电磁炉就是随机关机,很烦,你守着它烧水,它不关,转个背拿手机,就关了,很难逮故障,拆开看电路板很干净没有腐蚀和锈蚀,目前还算勉强能用,炒菜时关机了马上点开就是,也不麻烦,定时烧水时若听到关机叫了一声,就知道它又关机了,去打开继续烧就是

网友:
不错到最后是康铜丝虚接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电磁炉就是随机关机,很烦,你守着它烧水,它不关,转个背拿手机,就关了,很难逮故障,拆开看电路 ...

电位器换了

网友:
一般用天那水清理松香,气味有点刺鼻,通风下操作。

网友:
不要管了,印刷板的背面刷了漆的。

网友:
这种毛病不好找

网友:
用天那水清理松香

网友:
电磁炉也就一百多元钱
人情无价

网友:
会修理电磁炉都是高手!

网友:
平常用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
用无水酒精行不行?

网友B:
残留松下不影响,因为我从来不清理残留松香,但是二三十年前我修的电器依然正常工作

伟人说,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残留松下不影响,因为我从来不清理残留松香,但是二三十年前我修的电器依然正常工作

伟人说,实践出真知{: ...

担心在潮湿的环境下,松香等残留物会导致线路间漏电,从而造成疑难故障

网友:
无水酒精棉签擦,不是用普通的医用酒精,医用酒精含水量大
或者石油醚,洗板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