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铅酸电池骑行温升

楼主:
离上班地点24km,一周年的四块20电瓶,除了路口和特殊情况,基本都是全速骑行

把热敏电阻固定在泡沫板中间对应电池格的位置,
接到锂电池保护板上
塞到两块电池的中间,
因为前面两块电池的间隙太小,塞不下,所以只能测后面两块电池

出行前

到达后

回家前

到家后

电芯温度1应该是夹在两块电池之间的那个热敏电阻,电芯温度2应该是放在电池前边隔板空槽处的热敏电阻,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电池温度并没有明显上升,虽然骑行电流比较大,但消耗在电池内阻上的功耗并不大,引起的温升可以不用理会,电池的鼓包一是暴晒充电,二是充电不容易转灯,导致电池内部压力过高、电池温度过高、外壳变软

网友A:
铅酸电池也整这么高级的保护板了吗,还有APP?一直以为只有锂电搞平衡充,楼主的铅酸电池也搞,果然高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也整这么高级的保护板了吗,还有APP?一直以为只有锂电搞平衡充,楼主的铅酸电池也搞,果然高级。 ...

很明显楼主写错标题了,应该是16串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这不是锂电么?标题误导人了哈,我还说谁在意铅酸电瓶发不发热的,铅酸电池就不怕发热,抗热性比铁锂都高,温度越高电压越高,当然不要太高

网友:
铅酸能明显发热那已经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楼主写错标题了,应该是16串磷酸铁锂电池。

我难道不能把锂电池保护板接到铅酸电瓶上吗?你看看那单体电压差距,是不是四个接到了一块12V电瓶上

网友:
这是锂电池不是铅酸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楼主写错标题了,应该是16串磷酸铁锂电池。

我也好奇,毕竟电池电压都是3.2左右...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还不到40度,不错不错。

网友:
最高才40度,电池温度不高。

网友:
支持,多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奇,毕竟电池电压都是3.2左右...

每12V的电瓶上并接4个串联的10k电阻而已,然后我把实测电压÷4,然后这四个单体电压校准为电压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难道不能把锂电池保护板接到铅酸电瓶上吗?你看看那单体电压差距,是不是四个接到了一块12V电瓶上 ...

这也行?原谅我孤陋寡闻了,这样接的保护板电池压根就充不满。48V铅酸电池充满才52.57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原谅我孤陋寡闻了,这样接的保护板电池压根就充不满。48V铅酸电池充满才52.57V可以吗? ...

保护板电源口和电池是并接的,没有引出p+p-,这个电压是夏天的静置电压,也可能是刚从院里骑行到马路上的电压

网友D:
以前关注过铅酸电池的均衡保护板,也要百多块钱。

网友E:
有种说法,电车连续行驶时间长了后,不要马上充电,要等电池降降温再充比较好,可以延缓电池性能衰减

网友:
首先  楼上那几位明显没有仔细看   人家是用的锂电池保护板的温度传感器  去测量的铅酸电池
其次  我认为这个测温其实不怎么精准   而且铅酸的温度变化本来就是比较小的    如果有明显的温度升高  那么这电池也就完蛋了

网友:
新铅酸电池的内阻小,骑行过程中温升并不明显,如果是使用时间长的电瓶,温升就比较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关注过铅酸电池的均衡保护板,也要百多块钱。

铅酸电池有一定的自均衡作用,电压越高漏电越大,而且一块电瓶六个格,这六个格之间不一致无法在外部做均衡,所以没啥意思,其它的例如测温、看电压、保护什么的用锂电保护板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说法,电车连续行驶时间长了后,不要马上充电,要等电池降降温再充比较好,可以延缓电池性能衰减 ...

不懂的人认为放电电流大发热就大,根本就不会算降落到电池内阻上的电压和功率究竟有多少,,,和充电也不一样,充电时是电能转换成化学能,但如果电池满了之后不能正确判断并停止,继续充就是大害,不是解水析气就是发热,还会造成内部压力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