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打印机原装碳粉盒改可加碳粉盒

楼主(2025-06-18):
买了台兄弟激光打印机,原装碳粉用完了,买了可加粉盒,所以原装的就研究下。

原装与兼容可加粉盒区别就在这,兼容的这里有个加粉孔,所以原装的哲理加个孔就行

买了开孔器与橡胶堵头

把棱角打磨下

开孔

清理好碎末,打磨下

开孔器13,堵头13.5正好

清零,这个是机械清零,把拨杆复位就行

安装测试,ok,好了,现在 有两个碳粉盒了

趁着618,又买了台喷墨的

楼主:
图片上堵头是13的,打磨孔后,堵头就有点松,所以又买了13.5的,正好

网友:
堵头表面涂抹一层硅胶就OK了

网友:
塑料碎末在粉仓,小心!
废粉也要清理

网友:
买新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A:
原装的加粉口就是齿轮下面,

网友:
加粉和买新的相差多少

网友:
DIY 动手达人 ~~~~

HP 1020 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加粉口就是齿轮下面,

这是给撸主来了100点暴击?

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网友:
废粉仓需要清理

网友B:
这个东西有没有计数器?如果有加了也不能用。

网友:
一直没搞懂这个机械计数,是主板检测打印量到了直接驱动齿轮到位置还是一次一点点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加粉口就是齿轮下面,

我草,居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有没有计数器?如果有加了也不能用。

机械的,复位就行

网友:
难道楼主多此一举

网友:
开孔开得漂亮,可是...

网友:
看了5楼的回复才知道楼主开孔开了寂寞。

网友:
看完再看五楼,晕

网友:
加粉时戴好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