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冰柜压缩机,回气管温度高低对制冷效果效果影响大吗?

楼主(2025-06-18):
家里4台冰柜,今天发现有2台机器的回气管在滴水,另外两台没有滴水的现象。
这台冰柜压缩机外壳42度,回气管有滴水现象。

这台压缩机外壳43度,回气管也有轻微的滴水现象。

这台机器的外壳温度达到了54 度,回气管没有滴水现象,回气管温度感觉是常温。

这台冰柜压缩的温度最高,达到了63度,
回气管的手感感觉温度也最高,常温,没有滴水现象。

关于冰柜制冷,回气管的温度对整体制冷的效果有何影响??

网友:
这温度可以啊

网友:
没有滴水现象。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
冰箱下面有个接水盘,一般是干的没水。

网友:
制冷剂填充量的小差别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制冷剂不一样,工作时的压力和电流都不一样吧,所以压缩机的温度也不一样吧

网友:
回气管滴水是冷凝结露吧

网友:
结露不正常嘛,主要是毛细管不可调要是膜片阀调节就不会这些

网友:
那个应该是冷凝水,你摸一下 回气管是不是冰冰的

网友:
制冷理想状态下  回气管结露最好

网友:
冰箱压缩机的制冷温度都是零下十几到更低,回气管里的冷媒还是低温状态低于露点温度结露非常正常。

网友:
还有要看四台冰柜设置的温度是否一样。

网友:
感觉家用电器,买到了好的就是好的
买到了不好的,修不好,修的人也大部分二把刀
不懂装懂越弄越坏,哪怕是特约维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