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正泰罩极异步电机风扇是真还是假?

楼主(2025-06-18):
家里的冰柜散热风扇是这种罩极异步电机,买一个来备用,12x12,38mm厚度。

看标是正泰的。

用吹风机伺候。

里面有个小卡簧。

拍的滚珠轴承款,实际到货是轴套轴承款。

绕组的线不知是铜线还是铝线。

楼主:
这种风扇结构,感觉没有下面图片中的那种效果好。

感觉还是这种大扇叶的罩极异步电机风扇散热效果比这种小的好。

网友A:
直接仅退款

网友:
买几块钱的那种就行,坏了换不心疼。滚珠的是耐用很多,问问情况,说不定可以白嫖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仅退款

没必要那样吧,可以让老板降价,也不能白薅嘛。现在这个环境都不容易。

网友:
老板没想到数码之家的都是到手就拆

网友:
反正便宜,坏了就换。

网友:
这个也没啥假,

网友:
没看清短路环

网友:
估计铝线多

网友:
风扇太小了

网友:
拍的什么轴,就应该发什么轴

网友:
找客服退款吧

网友:
原来这种交流风扇电机是这个结构。以前在厂里上班要接触焊锡,自己用这种风扇做了个抽风的,用了很多年毫无问题。

网友:
一字改锥和铁锤,敲掉轴套,改3x6毫米滚珠轴承。以前深紫标建准,说的是磁悬浮,实际和楼主同款含油轴套,叶片轴向框量较大,通电时吸在中间,用磁场轴向受力。其他颜色建准标好点,磁浮液压,轴套有润滑脂导流槽。以前有些杂牌220v风机,比建准更好,用的是滚珠轴承,内圈固定,外圈随着铸铝转子转动。

网友:
罩极电机是靠短路环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