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梵想F302/128G优盘 闪存看不出是什么牌子 有认识的吗

楼主(2025-06-18):
几年前购买的一个梵想F302 128G的U盘现在写数据时经常卡死,格式化也不行,然后拆开看了一下,主控是安国的AU89103-AA2,芯片看不出是什么芯片,用量产工具也无法识别芯片,见下面图,有没有认识的指点一下

网友:
不像正经颗粒

网友A:
SDUNEIBMA-064G这是TSOP,所以是 FH12808UCD1-23,都是闪迪TLC BICS5,介于没有打正标,所以是。。。品牌带想的都是想都不敢想

网友:
非常好!这个牌子拉黑

网友:
id是闪迪的bics5 tlc,但这个颗粒封装像是黑胶体U盘开金点或者emmc/ufs的,反正看着pcb丝印和颗粒大小不太正经,加上89103这个奇葩主控建议直接垃圾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UNEIBMA-064G这是TSOP,所以是 FH12808UCD1-23,都是闪迪TLC BICS5,介于没有打正标,所以是。。。品牌带 ...

先要试一试无端联想,才知道那叫响都不敢响

网友:
但凡想一下这些杂牌也不会用什么好颗粒;

大名如金士顿,也用垃圾颗粒,写入7M还大波浪。

后来换个威刚的才能稳定30M。

网友:
鱼龙混杂

需要一双慧眼啊

网友:
倒是入手了几块梵想的固态,有点担心了。。。

网友:
直接垃圾桶吧

网友:
山寨优盘,有什么品牌呢

网友B:
闪迪的坏黑胶体U盘,把主控切掉之后开金点当闪存用
这玩意儿其实就是BICS5闪存,刚刚在usbdev.ru上找了个包,看看能不能用

已经设置好,刷新后直接点开始就行

密码:usbdev.r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坏黑胶体U盘,把主控切掉之后开金点当闪存用
这玩意儿其实就是BICS5闪存,刚刚在usbdev.ru上找了个包 ...

我手上也有两个64G优盘,是买硬盘送的,平常不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坏黑胶体U盘,把主控切掉之后开金点当闪存用
这玩意儿其实就是BICS5闪存,刚刚在usbdev.ru上找了个包 ...

联想u盘也这么环保(经常看维修U盘都知道,黑胶一体盘切掉主控后,粘在PCB板上),哈哈哈,幽默笑话。

网友C:
黑胶盘切了控制器开金点……精细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胶盘切了控制器开金点……精细活啊

激光切割机那肯定精细

网友:
小厂主控配黑片颗粒,直接扔掉

网友:
翻新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没有正规型号标示的就不是什么正经颗粒,主打的就是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