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一个10多年前的久量LED充电台灯

楼主(2025-06-19):
改装有两点,一个是把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一个是加恒流驱动。
18650电池组来自一个输出芯片坏掉的充电宝。

以下是原灯板:

先加个恒流驱动,24个灯,乘以15mA正好360mA,用7135芯片(350mA)正好,接线非常简单,如下:

下面是AMC7135芯片电路图:

再把这个古董开关铁锈处理一下,喷点WD40,如下:

充电模块用了带保护板的,如下:

把底座清理一下:

一堆东西接好线,原来的板子不要了,加了一个5V1A充电头:

电池固定一下:

塞进灯壳,热熔胶固定,电池垫了泡棉:

装回,搞定:

可以用220充电:

也可以用USB充电:

来个四周特写:

充电口用3mm钻头跟小锉刀开的,过程忘拍照了。

网友:
这种LED台灯色温很不容易找到显示舒服的,多数是偏蓝白光,而且灯珠没有楼主这盏多,会造成亮度不足。

网友:
其实我觉得吧,十年前的 LED 灯,最需要发行的,就是换 LED 灯珠,以前的灯珠效率实在太差了。

网友:
开关设置不合理,
控制7135的电源,流过开关的电流更小,即使开关接触不良,压降也不大

改个8022的触摸控制也不错

网友A:
首先应该更换灯珠,用作指示灯的灯珠不要用作照明场合。
USB充电时,是否存在倒灌到开关电源(充电头)的问题。

网友:
折腾折腾能用上就行

网友B:
换灯珠吧,原来的色温太高伤眼晴。

网友C:
我有一个其他型号的,也是10多年了

网友:
很有一个想法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更换灯珠,用作指示灯的灯珠不要用作照明场合。
USB充电时,是否存在倒灌到开关电源(充电头)的问 ...

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灯珠吧,原来的色温太高伤眼晴。

确实,早期灯珠色温偏高。不过人的视力如何,并非单纯是灯在决定,而是用眼习惯。我小时候写作业,就是煤油灯,那个光线按现在的标准来说绝对是不利于视力的,我老婆的条件比我好的多,她有调光台灯。但我视力正常,她近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其他型号的,也是10多年了

久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最早就是高中时买过他们的随身听电源,阻容降压的那种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血复活

哈哈,比满血还满血

网友:
这个恒流芯片的工作原理是线性稳压还是pwm?会带来频闪问题吗?

网友:
这样的开关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容易坏,如果有能力把电池换成锂电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