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琢美角磨机,琢美575直角弯头,噪音大,拆解保养,然后diy一个琢美12v电池

楼主(2025-06-19):
这个小配件,购于2017年。它可以让琢美系列直磨机,以及博世12v直磨机,变成一个微型角磨机。但是无论是琢美还是博世,安装上这个配件,运行噪音巨大,尤其开高档时,噪音让人无法忍受。

近日闲得没事寻思把它拆了,看看噪音为什么这么大,顺便加点油保养一下!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保养后安装回去,噪音依旧,略微减少一点点,打个比方,原来噪音100,保养加油后,噪音还是维持在80-90之间,很少郁闷不解。估计的原始设计的原因。

这个琢美8220,还有个问题,当年700元拿下,配套只有一个1500mah电池,作为工具玩家,我有十几个博世12v工具,十个左右博世12v电池,我也知道换个电池底座,或者切割一个博世底座外壳,就可以安装到琢美机器上,但一直没这么做,主要还是颜值,补胎协调。

近日,闲鱼看到一个琢美12v电池外壳售卖,看照片还可以,卖家报价31元,寻思一下,一“咬牙”就买了回来,打算给8220再配个电池。

到手后,和原装电池一对比,傻眼了,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这个电池壳,标识写着1.3ah,明显是10年甚至15年前的东西,电池款外观品相,也不尽如人意,顶多6-7成新。买它回来,感觉像吃了只苍蝇,卖家已经说明,售出不退,没办法,留着吧!

找了一个博世12v电池,拆开外壳,电芯取出,放到这个琢美外壳上,就成这样了,不怎么完美!

手头有10个左右博世12v电池,大多数是原装电池,少数三四个,是我自己当年diy的,那时买电芯都是三星25r,三样大红袍等。这次入手琢美电池壳,缺少电芯,想着索尼c6还没买过,这次出血买几个回来玩玩吧

之前diy的几个博世12v电池,没有标签,也是一大遗憾,所以在闲鱼看到带有bosch标签的底座,也顺手买了2个回来

都还没到货,回头到货后,更换电芯,更换底座,再更新一下

网友A:
实测下面的这个链接的12V-F款,就是博士B款/琢美电池标准,直接把原来的电芯拆出来,换上完美适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4547090433889

网友:
油怼的有点太多  。高转速下阻力大 容易发热。

网友B:
这个弯角 我也有一个 当时是全新买的  声音就是 很响 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弯角 我也有一个 当时是全新买的  声音就是 很响 很响

我猜测噪音大,可能是因为用的直伞齿,如果换成斜伞齿,噪音应该可以大幅下降!

网友:
噪音大是齿轮的原因,要么换成塑钢材料,但是塑钢材料比钢铁贵好多。还有高转速的东西你上这么多黄油,想焖死它?上这么多油转速度必定下降多,所以你才觉得声音小了。

网友:
油太稠了。只能用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噪音大,可能是因为用的直伞齿,如果换成斜伞齿,噪音应该可以大幅下降! ...

正解。

噪音大是因为齿轮齿形和加工精度的问题。

网友:
加点二硫化钼润滑脂,你加的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下面的这个链接的12V-F款,就是博士B款/琢美电池标准,直接把原来的电芯拆出来,换上完美适配
https:// ...

没错,12v-E是普通蓝博世12v外壳,12v-F是琢美-绿博世通用外壳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直齿,当然噪声大。
琢美其实不怎么精致,比博世本牌差了点。

网友:
把轴承换了试试呢

网友:
噪音大是因为齿轮齿形和加工精度的问题。

网友:
看你的轴和轴垂直那里磨出了两道沟,  是不是把主轴磨短点 摩擦减小了会噪音小点?

网友:
润滑脂是不是粘度太高了?

网友:
吸取教训吧,买东西前一定要卖家排多几张实物照,看清楚才买。

网友:
有米,我是用博世电池,打印个底壳

网友:
我猜测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下面的这个链接的12V-F款,就是博士B款/琢美电池标准,直接把原来的电芯拆出来,换上完美适配
https:// ...

闲鱼买的琢美旧电池壳花了28元,琢美标签纸偏旧不说,塑料外壳的品相更是差劲,实在无法忍受,按你给的链接,花了9.8元买了这个兼容无标签F款外壳,到货后,热风枪将琢美标签拆了下来,贴到这个新的外壳上,把电芯和保护板也移植过去,终于DIY成了一个看起来过得去的琢美12v电池。
比较完美!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