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铁塔电池的那些事。入手了几个说下感受

楼主(2025-06-19):
小黄鱼已经卖了很长时间了,入手了几个说下感受,买的是60v20a的那批,自己动手拆掉了4块,变成了48v,现在的问题也是大家困扰的待机没几天,过段时间就没电挂起的问题。这个无论是断总电还是加外挂感觉不是很方便。说下个人观点,这个电池设计之初奔着大循环量去的 ,所以电脑板设计的思路就是能大循环量放电和自均衡,因为这种电池不是在电池柜充电就是在路上跑,更本不会去考虑每天待机会产生多少待机电流,待机功耗会产生多少,感觉后期如果要一劳永逸还是要换板子,但是有一说一这种板子质量的确可以,即便拆几个mos管你也值回票了,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网友:
你这是买到烂货了。

网友A:
五月底入了4830白色铁塔,两个循环了.充满350W国标车能跑大约80公里.
电池不是很好, 有三个电池电压低,充满时这三个电池最高只能到3.36V.最大压差接近0.3V
放电还好,压差只有0.009V

网友B:
待机耗电大是蓝牙的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耗电大是蓝牙的原因吗?

休眠后蓝牙模块也跟着休眠了,耗电流很小。主要是很多保护板都设置为不休眠,空载电流差不多20ma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买一个二手的   现在电芯比较便宜  完全可以自己组一个    怎么也比开盲盒来的实在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买一个二手的   现在电芯比较便宜  完全可以自己组一个    怎么也比开盲盒来的实在 ...

还是贵啊。二手的不比原装差。我有个小电驴,疫情前改的,15串的。派能通讯电源4830,出厂日期09年。拆开整整齐齐四个包,带线头线尾,自己焊一下保护板排线就行了。到现在还在用,没有感觉衰减。

网友:
铁塔电池的二次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月底入了4830白色铁塔,两个循环了.充满350W国标车能跑大约80公里.
电池不是很好, 有三个电池电压低,充满 ...

充电后电压低的是好电池啊,因为容量大,别的满了它未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后蓝牙模块也跟着休眠了,耗电流很小。主要是很多保护板都设置为不休眠,空载电流差不多20ma ...

有自行车遥控待机电流的存在,保护板就不会休眠,除非设计个独立的电池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买一个二手的   现在电芯比较便宜  完全可以自己组一个    怎么也比开盲盒来的实在 ...

公版的和手搓的差距还是有的,这玩意儿我是抱敬畏之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耗电大是蓝牙的原因吗?

不是蓝牙,是单片机的原因

网友(2025-08-06):
买了几组,能把电芯全拆散之后重新分容再焊吗?电芯拆开的话极耳会不会太短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月底入了4830白色铁塔,两个循环了.充满350W国标车能跑大约80公里.
电池不是很好, 有三个电池电压低,充满 ...

3个电压低的电池应该是好的    坏的会先充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耗电大是蓝牙的原因吗?

不是,没有加热的话,控制板才是最大待机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