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40瓦充电头拆解结果仅是U口进水污渍导致连电清理好即可

楼主(2025-06-19):
华为40瓦充电头拆解结果仅是U口进水污渍导致连电清理好即可

非常尴尬的一次折腾。原先以为是大问题,结果防水可以,仅是U口内有水渍电解后导致U口连电。
害的连手磨机都用上了,开窗后拆掉U口清理干净后装回直接可以使用了。。
最后因为无法无损拆,用铸工胶将外壳粘死后修整了一下还朋友了。

网友:
这样开盖,大工程。

网友:
白炽灯泡是负载啊。

网友:
同款维修保护插座

网友:
大工程,就是拆完外壳破坏不好看了

网友:
已经突破技术瓶颈了。

网友:
这故障意想不到

网友A:
不错,能用就好,要不就打磨一下再全喷上黑色漆,那也好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用就好,要不就打磨一下再全喷上黑色漆,那也好看一点

有大号热缩管,外面套一层

网友:
老兄大手笔拆解,结果是个小毛线。

网友:
这种壳子没有好办法,只能硬拆了。

网友:
看来定期或不定期清理设备U口是必要的。

网友:
同款检测仪

网友:
跟朋友说坏了个电阻修好了,皆大欢喜

网友:
这个工程量有点大啊。。。战损版的模样已初具雏形

网友:
和我用的一样,第一次看拆它,做工不赖,还不便宜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从原封口拆,没必要费这么大的事,还不好拆。

网友:
啊,为啥不在U口那里开一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