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用什么软件画PCB板?

楼主(2025-06-19):
各位大佬,小白求教,想把下面的图画成PCB图,不知道用什么软件,也不知道怎么画,更不知道怎么打板,请大佬们指点个方向呗!谢谢了!

这是我改造老式太阳能热水器上水水满自停的电路,搭棚用了一年了,很好用,但前几天坏了,拆开一看短路了,想想还是用PCB板规范点更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093&highlight=

网友A:
嘉立创EDA不是免费用么,还能白嫖PCB

网友:
这种相对简单的电路,就用嘉立创的搞搞好了。

网友B:
嘉立创EDA比较合适,还能薅羊毛打板

网友:
这个不复杂,嘉立创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EDA不是免费用么,还能白嫖PCB

你还当真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网友:
直接嘉立创EDA吧,门槛比较低。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懂的都懂,这么问说明你来得少...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网友D:
自己搭的电路没用防水盒装起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懂的都懂,这么问说明你来得少...

最烦这种打哑迷的  要么别说话  要么说出来
打个哑迷自己多叼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烦这种打哑迷的  要么别说话  要么说出来
打个哑迷自己多叼似的

发出来就被删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EDA不是免费用么,还能白嫖PCB

谢谢,下载安装了嘉立创EDA,摸索学习中,先把电路整明白了,再琢磨怎么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EDA比较合适,还能薅羊毛打板

谢谢,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搭的电路没用防水盒装起来么?

用双联86明装盒加面板,可能是合盖子时压了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