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剩余的储存空间会影响手机性能吗?

楼主(2025-06-19):
现在储存还剩下10多g。最近发现微信扫码这个这些反应都慢,512储存快要存满了
各种app还是比较的多

网友A:
都存了啥,电影么

网友:
这个真的会影响,现在都是TLC或者QLC作为存储,主控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卡,然后在零碎文件很多的情况下也会卡,后台的碎片优化服务也会卡,我这里K40S存满了操作都慢一拍

网友:
会影响的,以空间换时间

网友:
512都满了,这是当移动硬盘用了,至少要留出1/3的空间

网友:
我感觉快满的时候确实会变慢。

网友:
应该有影响

网友:
肯定会影响的,这个跟电脑一样,系统盘太满了,系统有时会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存了啥,电影么

下载一些视频教材,然后学习用。

网友B:
也不一定的,我以前也怀疑手机储存影响速度就删除了很多app留下大量剩余空间结果还是会卡。

网友:
俺VIVO X60PRO 128G可能因时常空间太少,刚过1000天就挂了,现在不知是存储挂了,还是CPU主板虚焊,反正是三年多照片、资料全失,重做系统后也正常开不了几分钟

网友:
我的K40就很卡,新机用了没多久就卡了,我把以前的手机照片一个传一个的传下来了,从16年以来的照片都在K40上来了,APP也没装几个,就是视频和照片多,现在256G用到230G了,手机卡得跟2017年的手机差不多,我也是怀疑是装多了就卡,按你这么一说看来真是这样。

网友C:
都是把一部分空间用来辅助运存的,剩余空间不够的话就会卡

网友:
楼主的小姐姐好多啊!

网友:
学习资料看完了就可以删了,没必要一直存在浪费空间

网友:
手机刷机后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的,我以前也怀疑手机储存影响速度就删除了很多app留下大量剩余空间结果还是会卡。 ...

你是说app装多了就是删掉之后,下面也有留下后遗症?有些数据根本没有删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把一部分空间用来辅助运存的,剩余空间不够的话就会卡

运行内存是干什么的?不是临时调配用的吗?

网友:
会影响手机性能!!!

网友:
会影响的 要及时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