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210E老表再折腾,再贴一些相关资料

楼主(2025-06-19):
17年买了一块UT210E钳表,至今已经8年了,期间使用频率不高,只在测直流电流时用用。原因之一换挡旋钮手感不太舒服,而且现在换挡时会接触不良重启,拆开折腾一下顺便改下6000字

清理下刀片和转盘。

网上说的这个机器外壳用的回收料,确实如此,好几个螺丝柱都断了,用铸工胶粘一下。钳头那里也裂了,不影响暂时先不处理了。

拆机刷机都很简单,过程缩略,直接上结果,网上找的资料或多少都有些错误(不排除我整理的也有错误)

读eeprom时档位开关不能再off档,再操作编程器软件时一定要点读取,而不是自动操作,有的人点了自动直接把缓冲区的FF写进去了读出的数据第一时间存档!!

再贴一些相关资料

现在这个机器用的一节铁锂电池+占位筒,想改typec直冲有好方案吗?

网友A:
假货宝上找找铁锂充电模块?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网友B:
直接用最简单方案,

两节充电电池 ~~~~

把宝贵的时间 生命用来干别的~~~~

TP-4056

TP4056是一款性能优异的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TP4056采用ESOP8封装配合较少的外围原件使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并且适合给USB电源以及适配器电源供电。基于特殊的内部MOSFET架构以及防倒充电路,TP4056不需要外接检测电阻和隔离二极管。当外部环境温度过高或者在大功率应用时,热反馈可以调节充电电流以降低芯片温度。充电电压固定在4.2V,而充电电流则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的1/10,芯片将终止充电循环。当输入电压断开时,TP4056进入睡眠状态,电池漏电流将降到1uA以下。TP4056可以被设置于停机模式,此时芯片静态电流降至35uA。TP4056还包括其他特性:电池温度监测,欠压锁定,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状态引脚以显示充电和充电终止。

https://datasheet5.oss-cn-shangh ... heets/uw/TP4056.pdf

网友:
前两天我也刚拆了这表,没怎么用过几乎新的,开机就乱跳,表盘触点抹了油后好一些,仍有用着突然黑屏重启的现象,好好一个表做成这质量真是糊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找找铁锂充电模块?

我竟想不到4056用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最简单方案,

两节充电电池 ~~~~

生命宝贵,开心就好

网友:
UT210E老表再折腾后,一定能变成性能强大的另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命宝贵,开心就好

TP-4056

TP4056是一款性能优异的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TP4056采用ESOP8封装配合较少的外围原件使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并且适合给USB电源以及适配器电源供电。基于特殊的内部MOSFET架构以及防倒充电路,TP4056不需要外接检测电阻和隔离二极管。当外部环境温度过高或者在大功率应用时,热反馈可以调节充电电流以降低芯片温度。充电电压固定在4.2V,而充电电流则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的1/10,芯片将终止充电循环。当输入电压断开时,TP4056进入睡眠状态,电池漏电流将降到1uA以下。TP4056可以被设置于停机模式,此时芯片静态电流降至35uA。TP4056还包括其他特性:电池温度监测,欠压锁定,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状态引脚以显示充电和充电终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最简单方案,

两节充电电池 ~~~~

貌似楼主用的是铁锂。。。

网友:
这表这么多毛病。

网友:
这表凑合用,手里那个已经被我扒皮了

网友:
我的210e是买来放了两个月,期间从来没用过,开机就发现换挡会断电重启,但断电方式很特殊,开机后顺着转,就会每档断电,但逆时针转,就不会断电,很正常,次次都是这样,就很纳闷,按理说滑片触点接触不良,无论正转反转,经过触点时都该断电,为啥过去时断电,回来时就正常了,拆开看了都没问题,找不到原因,没管它,平时几乎不用,就这样过了半年,不知不觉就好了,随便转都不会重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正常哦

网友C:
好多年了,谈不上用,也就是偶尔拿出来测试,转盘偶尔也会失灵,很多国产钳表的通病。外壳啥的还好,毕竟一直在表包里吃灰。
改计数?这表没改,我觉得意义不大,性能不足以支撑更高计数的精度和线性。

网友:
自用的UT210E偶尔使用,只用过直流2A和20A档位,其他功能几乎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了,谈不上用,也就是偶尔拿出来测试,转盘偶尔也会失灵,很多国产钳表的通病。外壳啥的还好,毕竟一 ...

改下能大致看下汽车启动电流,之前测试100A直接爆表了

网友:
这个也能改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下能大致看下汽车启动电流,之前测试100A直接爆表了

这个UT210E需要购买18年之前生产的,早期使用的是DTM0660芯片,芯片左边还有很长一排电容。

网友(2025-09-05):
引用 楼主:
改下能大致看下汽车启动电流,之前测试100A直接爆表了

改了999字,测量汽车的启动电流也爆表,说明虽然999字,也存在电流上限

网友(2025-10-13):
同款,2019年买的,改了锂电和TYPE-C输入,再也不用拧开后盖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