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 VFD 显示屏 M202MD28A 通讯乱码

楼主(2025-06-19):
求助一份资料 或者源码  现在用串口发送字符 显示是乱的  不会玩  求教怎么发送字符

网友:
找人艰不拆!

网友:
找到一个USB接口的,你这个是232接口的,注意不是TTL

网友:
16*16点阵的VFD2002

网友:
这个显示屏看着不错

网友:
驱动成功了么?

楼主:
可以了  把旁边的反相器  拆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