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池坏了用什么电池换好?

楼主(2025-06-19):
之前电池是装里面的,现在想另购一块12V的汽车启动电瓶放在外面,应该也可行吧,或者用电动车电瓶?那个好一点?

网友A:
不怕占地方,弄个12V200A的

网友B:
用电动车电瓶,这是动力电池,有条件的可以上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占地方,弄个12V200A的

有这个想法,,12V200AH的也没多大,公司放得下,,这样停电可以顶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动车电瓶,这是动力电池,有条件的可以上磷酸铁锂电池

主要是电动车电池,单独买一块他不卖,要不就很贵,,要不干催买一组回来,全部并联起来,当一块用应该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12V200AH的也没多大,公司放得下,,这样停电可以顶久一点

水电瓶放塑料筐子里

网友:
现在停电不多见了

网友C:
平时不断电感觉电池很强劲,一断电只能半分钟,这电池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不断电感觉电池很强劲,一断电只能半分钟,这电池多久了

电池3年以上了,电池是装在壳子里面的离变压器很近,平时温度很高的,估计顶不到1年就不行了,只是没发现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占地方,弄个12V200A的

这种小的好多有时间限制的    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换铁锂吧,容量起码翻番

网友:
有地方 ,直接上汽车大电池,瓦尔塔(VART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动车电池,单独买一块他不卖,要不就很贵,,要不干催买一组回来,全部并联起来,当一块用应该也行吧? ...

当然可以并联,几并联就相当于容量增加几倍

网友D:
用铁锤电池,现在停电不多了,即使停电时间也不长。

网友E:
UPS要买容量型的电池,不要买动力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UPS要买容量型的电池,不要买动力型的。

电脑几百w,电流不小的,我买的40A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12V200AH的也没多大,公司放得下,,这样停电可以顶久一点

公家的啊,那只买贵的就好,小心惹一身骚...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网友:
这个还是铅酸可靠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铁锤电池,现在停电不多了,即使停电时间也不长。

自带的充电电路应该不配吧?

网友:
12V电瓶,还可以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