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深圳乐奇领先电子生产的20瓦PD快充头GAN-20W

楼主(2025-06-19):
个人认为做工一般,但是能用,应该不会充坏手机。拍了好多图,上传太慢先传5张吧

楼主:
背面的贴片二极管和电阻是指示灯?

楼主:
没出料的贴片电阻二极管是指示灯吗?

网友:
型号20W,实际上能不能稳定输出20W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
正经货,输出电容能换成固态那就顺眼了

网友:
还可以啊!做成这样我觉得还行。

网友:
看电容就是普通货,用用就不行了,不对次级漏电打死人就行

网友:
比加配重又山寨xx品牌的强好多。

网友:
做成这样我觉得还行。

网友:
这是个正经货色,虽然看不见协议芯片但是可以看出来用料已经很可以了,功率肯定足20W,但是纹波很难说

网友:
自用充电头还是选靠 谱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A:
属于能用,但不是太优秀,只能说符合国标,例如纹波标准我们是2%电源电压,5v就是100mv以内,优秀的电源以英特尔的标准1%以下,也就是50mv,估计这个头子可能有个六七十mv的纹波,充手机坏倒不会坏,但是知道它纹波偏高的人,用着这个头子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不知道它纹波多少,反而用的舒心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能用,但不是太优秀,只能说符合国标,例如纹波标准我们是2%电源电压,5v就是100mv以内,优秀的电源以 ...

500元以内买啥设备能测波纹,一直想搞一个测波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元以内买啥设备能测波纹,一直想搞一个测波纹的

50块钱的usb电压电流表一大堆都带纹波测量功能。然后两三百的手持式示波器都能测纹波。

网友:
只能说符合国标

网友:
这型号是为了蹭氮化镓吗

网友:
中规中矩,比标成66W或120W的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