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小天鹅干衣机拆下来几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25-06-19):
从小天鹅干衣机拆下来几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第一个看起来像是进水或者排水阀?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

网友:
只能确定纸箱里是洗衣机配件,其他不知

网友:
第一个都看不出来,有点像继电器,但两头式有管,难道是排水阀?

网友:
楼主应该是小天鹅干衣机旧机的回收商。

网友:
最后一个是紫外线消毒?

网友A:
第一个是柱塞式小水泵,一般饮水机里面用的。
在洗衣机里面没见过这个,如果洗衣机里面用这个,应该不是抽水的,因为流量太小,所以猜测是抽洗衣液的?

网友B:
这是集中报废了1批小天鹅干衣机么

网友:
看着至少有电磁阀、电容

网友C:
这是拆了多少台干衣机呵

网友:
电磁阀,紫外灯,电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柱塞式小水泵,一般饮水机里面用的。
在洗衣机里面没见过这个,如果洗衣机里面用这个,应该不是抽 ...

干衣机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集中报废了1批小天鹅干衣机么

是的本地老板收回来十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拆了多少台干衣机呵

本地老板拆的400元/台可能是有点小问题,我没要怕老婆骂我,就买点配件显示板主板。

网友:
进水阀、电容之类

网友:
看着是报废性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