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无输出维修

楼主(2025-06-19):
电动车充电器无输出,灯不亮。检查发现,线路、保险OK,无肉眼可见的损坏痕迹。

插插头有打火,300V电压正常。
输出滤波电容拆下发现有尿失禁的痕迹,测量容量,nF级。

正好上次买的还有一个,换上。还是没有输出。
上电测试3842供电脚(7脚)没电压。
拆下测试3842启动电阻阻值正常。
然后发现3842供电脚稳压管击穿(1N4749A,1W24V),手头没有24V稳压管,两个12V1W串联代换。

通电OK,输出55.2V正常)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这个位置有稳压管的比较少见

网友B:
为啥OFF档不可按HOLD键你改一键亮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有稳压管的比较少见

过压保护,还是常见的,只是有些板子省成本省略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C:
很多稳压管没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稳压管没有字

3842这个位置一般用18V、24V稳压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OFF档不可按HOLD键你改一键亮屏了?

是的,改了一键亮屏,这个改了以后,OFF档按HOLD会让电源短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就是比较麻烦,我就没继续改了。我一般用完表不换档,它自己关机了,我也不需要那个OFF档。

网友D:
这是修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修理高手,

惭愧惭愧

网友:
好经验 高手

网友:
应该是电容损坏造成的

网友:
技术好评,表好评。稳压二极管还能串联,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
挺折腾的,充电器好像本身价值也不高,但折腾好后有成就感!!

网友E:
查实故障点不易,修复后继续服役、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实故障点不易,修复后继续服役、服务!

是的,所以看的人觉得很简单,自己修就很费力

网友:
没有输出一般就是启动电路,初级芯片供电电路和次级整流管击穿。

网友:
懂原理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