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800g4dm和惠普800g5dm怎么选

楼主(2025-06-19):
最近想装个小主机连接电视,轻度使用,看上了惠普800g4dm和惠普800g5DM的准系统,g5 要稍微贵一点,两者芯片组是一样的,外观也是一样的,我搜了挺多资料,都没找到两个本质的差别。有没有懂的人给指点一下,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两个的区别主要是CPU 8代,9代的不同,准系统差别不大,选便宜的。

网友:
支持双M2固态硬盘!

网友:
小主机散热太差了,再也不用了

网友:
G4支持8代全系带T的处理器,9代只能支持到i3 9代带T的处理器,G5可以全系支持9代带T的处理器。

网友:
其实600 G4 DM是一样的,同样支持三硬盘,配合一颗百来块钱的i3 8100T,看电视足够了,4K都没问题。

网友:
图上这款,铜散热65W版本,G4与G5可以认为基本上没有区别

网友:
两个价格是多少?

网友:
G5支持9代CPU

网友:
HP 800G4DM 有三款电压版本 分别是 35W低压版 65W标压版 95W标压版.https://post.smzdm.com/p/6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