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三和(SANWA)YX360TRF指针式万用表,做工用料非常一般!

楼主(2025-06-19):
卖家描述能测电压,其它档位无反应,发现不是国产防品后,我就当买了个表头和一对原装表笔,就下单了。收到货,拆开电路板发现电路板上有元件烧毁的痕迹,电路板上的铜薄也有两个地方烧毁,其它还可以,有时间了在慢慢维修吧!

网友:
500元包邮是超值的。

网友:
500元不便宜吧

网友:
可以了,你对比下同时期的国产表

网友:
电阻有一个是精密电阻,不容易找啊这些精密贴片圆电阻

网友:
单纯做工来说已经很好了,这么工整的元件布局和焊接,同期国产表达不到的。但是贵是肯定的,只能说性价比太低。

网友:
表头值钱一点吧  其他做工可能要买高端系列才行了

网友:
脚盆鸡的低端表

网友:
看做工不像假的,可小日本做事就这么扣扣索索,用个双面板成本能多几块钱,省的线绕来绕去的。

网友:
竟然炸了铜皮,电池片腐蚀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内部是一般

网友:
就这样的日本表,连国产的mf47都不如,全是帖片件,值500?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贵的话就划不算

网友:
头几天也收了块没表笔的,电池片严重腐蚀,连调零旋钮都不见了
功能倒是正常,阻尼还是不错的

网友:
洋品牌不可盲目迷信,尤其倭国货,偷工减料就是倭国带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贵的话就划不算

42人民币包邮的!

网友:
确实一般啊

网友:
不是老货指针表哦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四十买个表头

PCB烧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