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种米家泡沫洗手机拆开并改个锂电供电

楼主(2025-06-19):
2019年买了个米家的感应洗手液机用了这么久一直还挺好用的,最近不好用了,我看是电池仓进水锈了。手头还有几个买电子垃圾的时候顺道买的几个坏的米家洗手液机,这次一块拆开修一修。

外形都一样,内部可就很不一样了

先说拆机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也是从网上看来的
在如图位置钻个孔

然后插根筷子进去,啪一下

我买的应该算是早期版本,电路板是固定在盖子上的
可以看到内部电池仓是跟外壳连在一起的
这为后边的改装带来点困难

还有两外两种版本的洗手机一起拆开看看
可以看到两种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电路板不同

黑色版本那个蜈蚣单片机上没有丝印
这个8233丝印的6脚芯片是触摸芯片负责开关机的
这个8233芯片通电就发热,看来它是故障点

这个5脚芯片是驱动电机的,没查到信息

然后看看绿色电路板的版本
可以看到这次单片机有丝印,并且没有单独的触摸芯片
估计集成到这个单片机里了

这个3脚芯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

下面这个也是驱动电机的,这个绿色电路版本
有两个,也有故障,没有找到原因

好吧,拆机告一段落
下面是改装
拆都拆了不改一下不就白拆了吗
首先搞掉电池仓

本来设想就用原来的电池仓,塞进去4节14500锂电池的。
但是手头18650库存太多了,就决定还是改成18650供电的
拆的话其实还行,就是用水口钳慢慢剪,够不到的地方
就上电磨切掉

切掉之后把电机放进去比划比划

电池也塞进去比划比划
这个改的是我最初买的那款电路板在盖子上的版本
拆开试机发现是好的
只是电池仓锈了

然后就是电设选择,原机是4节干电池供电合计6V
我试了用单节锂电驱动不行,会报电量低
那我用两串锂电供电吗?
大概率是可以的,根据我的经验
电路如果耐压超过6V,大概率耐压极限是10V
不过我没用两串供电
因为充电麻烦
因为我有更好的小玩意
就是下面这个同口输入输出的充放电一体的模块,淘宝才两块多一个
还带输出的焊盘,非常方便
标称1A充电,约450毫安的输出,1A输出的时候会掉电压到4.5V,
我试了够用
也带充放电保护,不过我还是给电池加了个保护板

然后想办法固定
我用了一个尼龙的角码
先把充放电板用螺丝固定到角码上
然后外壳侧面开洞

用手将充电C口塞到孔里,外面直接用电钻钻孔
连角码一起钻,注意别钻到手
然后用一个不锈钢螺丝固定住角码就齐了
用T9000胶水将接口和外壳之间的缝隙填满做防水
下面那个孔用来透光,也用胶水堵上
胶水干了之后也是透明的

电气都改了,我不可能还用小米原来的专用瓶子
小米为了卖他们自己的洗手液
瓶子设计成了一次性的,用户自己不能加洗手液
其实也不是不能加,就是每次撬开瓶盖挺费劲
使用6年,瓶盖已经被我撬烂了
正好一起换了,改成普通饮料瓶的

先剪掉原来的瓶盖周边的挡边,注意下图的里旁边的小孔
那是给泵体透气用的,就是泡沫里气体的来源
所以这里不能堵上,我也没给它通到瓶子里,因为不小心倒了的话
容易进液体

然后拿出来电池盖,可以看到锈迹惨不忍睹
大小你就说合不合适?简直就是专门设计的一样
直接用T9000胶水粘上,粘的时候注意
不要一整圈都涂满胶水,留个缝给上面说的透气孔进气用

然后瓶盖中间钻个孔,盖上电池盖,找段硅胶管或者什么管接上就完事
口有点短,用了个小轧带扎紧了

瓶子记得扎一个小孔,不然用着用着,就被抽瘪了

合体,除了不够美观之外一切完美
这充一次电,用个一年半载应该不是问题

其实最合适的瓶子是冰红茶那种矮包装,容量巨大能减少洗手液更换频率

最后说一下用普通洗手液的话
按1倍洗手液兑5倍的水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