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做硅胶线开尔文夹和电池内阻测试架

楼主(2025-06-19):
硅胶线开尔文夹和电池内阻测试架做成后的样子

XS10-4芯母头转USB短线

硅胶线开尔文夹

电池内阻测试架,塑料架来源于录像带的盒子,分割后502胶水粘合

用的2个正极探针,红包后2元左右相对便宜些

负极用一段弹簧拉伸

实际应用展示

AAA电池测试,下面中间螺栓高低可调起支撑电池作用,右侧螺栓固定正极探针可调位置

AA电池测试

18650电池测试

楼主:
部件细节展示

这段黄热缩管后来换成了黑色的

网友A:
高手就是高手,做的真好;其实那个USB插头,不如航空插头,接触更紧密,线阻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高手,做的真好;其实那个USB插头,不如航空插头,接触更紧密,线阻更小。 ...

航空插头比USB插头价格高很多,且USB插头应用比较广泛。四线测试估计线阻影响不太大吧。。。

网友:
航空插头比USB插头价格高很多,且USB插头应用比较广泛。四线测试估计线阻影响不太大吧。。。

网友:
不错的实践。。以后也这样做一个。

网友:
我记得导线不是应该做成绞线缠绕吗

网友B:
老哥的线材应该都换成硅胶线,冬天嘎嘎冷,普通的线都冻成邦邦硬了

我赌一包辣条,中间那颗一字螺丝至少有20年以上的历史了

网友:
结构做得非常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的线材应该都换成硅胶线,冬天嘎嘎冷,普通的线都冻成邦邦硬了

我赌一包辣条,中间那颗一字螺 ...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刚买个了四头的开尔文线 贵

网友:
直接航空插头,省的接触电阻

网友:
因地制宜,电池内阻测试架做的不错。

网友:
开尔文夹可以换夹齿更深一点的,测量会更加稳定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插接件越少越好

网友:
手工很细,属于精品,赞一个

网友:
开尔文夹和电池测试架做得都很精巧,看上去漂亮,精雕细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