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当热点,开通网盘会员,下载文件,看看速度。

楼主(2025-06-19):
测速统一使用  Mbps  百万比特每秒。不是 MBps  百万字节每秒。中间是 8 倍率的关系。

家里的宽带快到期了。平时也用不到。就打算把网盘的卡通片下载到硬盘,挂在电视上看。

上午使用公司的宽带下载,通过wifi 连接 ,速度 100 mbps 。把笔记本和路由器放一起,速度 350 mbps。 距离 4 米,160mbps。真要到了大量数据的时候,这点距离影响十分明显。

下午,可能是电信后台检测到持续大量数据了。速度只有 100 mbps 。放在一起,也一样。

下午试试手机开热点,反正手机有的是流量。

速度相当猛,不过是 节奏性 快慢变化。有时候又连续高速。快的时候 330 mbps

连续高速

奇怪,手机速度起来了,有线网 连接 宽带 速度也起来了。速度 合计 430mbps。

手机测速,十分厉害。

差不多了,能看一段世间。

连接手机,使用 5g 频段。流量嗖嗖的。

靠谱,5g速度。

后来,一下午,只要连接公司路由器,网速就是 30m。不知道咋回事儿。但是,在路由器界面测速(爱快q3000).显示网速还是 998m。通过手机连接公司 wifi,速度也是 30 mbps。同事电脑测速,也是 30mbps 。联系爱快,正在找问题。

网友A:
我手机5GA也就跑千兆

网友B:
反正手机有的是流量,你是怎样做到的?每个月2G是真不够花

网友:
还是移动的厉害啊   电信的上不了50.........还是移动的厉害啊   电信的上不了50.........还是移动的厉害啊   电信的上不了50.........

网友C:
330M是5G一般用户的速度;

要想更快,估计得上199元那种高端套餐,会更快,能达到500甚至800M。

网友:
河南移动网速慢得很,我是电信转过来的,投诉后让我换卡,换手机,都无法解决。同样位置,原生移动号码正常

网友D:
AAA文件夹里面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AAA文件夹里面是啥东西

3A级的,一定很猛

网友:
想要速度稳还得是有线...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手机有的是流量,你是怎样做到的?每个月2G是真不够花

活动送的,一个月210G ,从来没有超过 5g 。这次下载用了 7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M是5G一般用户的速度;

要想更快,估计得上199元那种高端套餐,会更快,能达到500甚至800M。 ...

够了够了,对我来说这速度已经非常勾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网盘的卡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5GA也就跑千兆

我这是电信4G套餐 不限量但是限速那种,用的5GA信号,也没感觉多慢啊,能跑千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动送的,一个月210G ,从来没有超过 5g 。这次下载用了 70g。

什么卡210G,不限速吗。我的联通卡10G就限速了难受的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速度是真不错,这么多流量也够玩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速度是真不错

网友:
直接网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钱任性

一个月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手机有的是流量,你是怎样做到的?每个月2G是真不够花

前几年携号转网赠送的活动一个月56马上到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