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检来的可移式灯具还没修就好了可以用放着吃灰

楼主(2025-06-19):
(发布后,前两个图不知为啥变成了缩略图,详图跑到最后去了),
没找到开关

拆开了

原来是触摸开关,但不管咋摸都不亮

测电池电压不足3V,测充电口没有短路,
果断插上充电线,红灯亮了
再摸,指示灯变绿,照明灯亮,三档亮度可调,没坏啊

为啥被扔了呢?
完。

网友:
是不是嫌时间短?亮度低?

网友A: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有钱人东西坏了一般不修!直接扔了换新的。

网友:
感觉还可以再加一节电池!

网友:
我上月买了一个,时间短,主要还是亮度低。丢一边了。

网友:
没有这方面动手能力的,也没有这方面爱好的,大部分都是坏了就扔

网友:
江西美的贵雅照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有钱人东西坏了一般不修!直接扔了换新的。

不是因为有钱
是大部分普通用户不具备维修能力
城市里维修人工费可能比买还贵,
交过两次学费后,就直接扔了
闲鱼上有些卖家就是把货场扔的这些挂上去卖
我甚至想过用这个创业,放弃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448-1-1.html

网友:
电池不经用了呗

网友:
也不值钱,丢了也不可惜

网友:
估计是前主人的充电线坏了或是丢了,以为是灯坏了,所以扔了。

网友:
加大电池容量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要么搬家带不走,要么亮度不够续航不行

网友:
内部可以再加一节电池

网友:
也有可能买了新的了,旧的没用了就扔了,断舍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因为有钱
是大部分普通用户不具备维修能力
城市里维修人工费可能比买还贵,

就算具备维修能力的也不一定想修
还得把时间成本算上去,比如一件不值钱的东西,如果要花一个小时去修,那时间成本就高很多了

网友:
修好了也放一边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