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变压器点焊机小改造,改造后电流大了不少

楼主(2025-06-19):
手电钻电池不行了,充满电一分钟用就没了,自制点焊机所有的东西都得买,最后买了一个成品的,送的0.15镀镍片,回来把电池组装好了,后来又弄了几节21700电池买了一个电池盒,带的连接片是0.2的焊不住,没办法把机器简单改造一下吧,够用就行了,先把初级刮了一下是铝线包,算了一下圈数225圈,在195匝处挑了一个头出来接在控制板上,原机的出线用的是电焊机的快接头查资料有很大的损耗,用液压钳直接压死,改造后电流大了不少,点0.15镀镍时间0电流70%就能焊住,0.2的时间18电流最大勉强能焊住了,有黑眼圈,先这么用吧,再改就得把变压器拆了大改,工程有点大,岁数大人变懒了。

网友A:
花了多少米淘的?

网友B:
把变压器点焊机玩的很6,减少匝数,一线通,这是增大电流的关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米淘的?

208元闲鱼买的

网友:
变压器点焊机次级接触电阻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C:
怎样算到22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米淘的?

208元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算到225圈?

这种线圈绕的非常工整,数下几层,在数下每层几圈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变压器点焊机玩的很6,减少匝数,一线通,这是增大电流的关键方法

我的就是一个转接头都没有,从次级出来,直接到焊笔,头越多,电流衰减越多。

网友:
玩的就是兴致,兴之所至就搞一下,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算到225圈?

电压法吧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手动,丰衣足食!!

网友:
看起来真有意思啊,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一个转接头都没有,从次级出来,直接到焊笔,头越多,电流衰减越多。 ...

对,小变压器一线通更合适,能把电流压榨出来

网友:
这玩意瓷实,可以传给下一代。

网友:
还是这种靠谱,我买的锂电池和大电容的都坏了

网友:
      黑眼圈,想象力优秀

网友:
有没有好的软焊笔线,现在用一体出来太硬了

网友:
变压器初级拆掉一半线圈(或接到110V绕组)有用吗?
次级内阻一定的情况下,输出功率是否会增大?还是受铁芯功率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一个转接头都没有,从次级出来,直接到焊笔,头越多,电流衰减越多。 ...

我900W的微波炉铜线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就是一线通,两针对点可以把两层1mm厚的不锈钢点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