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直驱C245烙铁头

楼主(2025-06-19):
跟直驱T12头一样, 也是为了看电压-温度-功率关系
245头和支架比较短小 怕烫到手 接了一个936手柄

同T12头一样, 温度不是稳定, 记录了较高的温度:
3V  = 150度
4V  = 280 : 可化63锡
5V = 370 : 化普通锡良好
没再向上尝试

烙铁头沾锡良好;
5V时 按2欧发热丝阻值 也就是10W左右的功率;
1-2百瓦的功率, 只是贡献在初次升温 和 焊接回温 上面吧;

网友A:
搞个pd诱骗板装进去  装个按键  一键打鸡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pd诱骗板装进去  装个按键  一键打鸡血

控制板 电源, 后面都会装的

网友:
还能这样玩

楼主:
这可真的是在玩

网友B:
真能玩,没烧红吗?

网友C:
有想法的玩法 不知道效果如何  还是为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能玩,没烧红吗?

没有 电压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想法的玩法 不知道效果如何  还是为了玩??

这是简单的效果, 可以观察 全套的C245的控制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