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量产工具 联想st510

楼主(2025-06-19):
不认盘
求开卡软件与短接位置
sm2258xt
谢谢

顺便问一下
如果把这个颗粒去做u盘

29f32b2alcmg2
yf1802
应该配什么主控
新手 单纯想玩

网友A:
短接的话,单独的那两个孔。U盘的话SM3281

网友B:
58xt 直接用大包开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B(Avidia-Modify).7z
颗粒应该是l06转b0k

短接点是这俩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 直接用大包开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XT/SM2258XT%E4%B8%87%E8%83%BD%E5%8C%85v2-% ...

感谢感谢
这个周末又有东西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的话,单独的那两个孔。U盘的话SM3281

tks 指导

有个疑问

120g为什么是3片颗粒

40G每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ks 指导

有个疑问

intel的l06b的32Gmlc开成48G的b0kb的tlc

楼主:
另 今天才发现有个问题
这是132的颗粒
能安装在152的板子上不
CE是代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l06b的32Gmlc开成48G的b0kb的tlc

还有这样的扩容技术

牛逼pl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扩容技术

牛逼plus

这不是扩容,只是颗粒运行模式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扩容,只是颗粒运行模式改变了

132的颗粒 焊到152的盘
几个锡珠外露了

网友D:
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你合适的量产工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 今天才发现有个问题
这是132的颗粒
能安装在152的板子上不

可以的,BGA152通用BGA1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BGA152通用BGA132

是不是脚位从第二列开始
不知道应该叫列还是叫横了

对准有点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你合适的量产工具

周末研究研究
看能不能救活
不能当练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ks 指导

有个疑问

l06转b0k 1.5倍容 48GB/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 今天才发现有个问题
这是132的颗粒
能安装在152的板子上不

152 132区别就是多了些空点 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转b0k 1.5倍容 48GB/CE

我再请教一下
如果我重新开卡
应该选l06 还是遵循b0k
真的好好研究这个开卡软件的选项

楼主:
还有你们提及的CE是一个什么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请教一下
如果我重新开卡
应该选l06 还是遵循b0k

开卡工具闪存id自动后选l06_b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工具闪存id自动后选l06_b0k

感谢 已经开卡成功
再次感谢你的提供的软件
继续用吧
就是感觉发热太猛了
能到60-70度 速度就呵呵
等坏了 就是直接拿来练手玩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