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拆解建行免费ETC,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96*24的显示屏

楼主(2025-06-19):
手头有两个淘汰下来的建行ETC,早些年都是免费送的,后来更新了蓝牙ETC,旧的就丢在一边很久了。昨天刚好看到一个网友发帖自己有一堆的ETC没啥用,刚好我也把手头的这个拆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拆解很简单,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拧螺丝的事。过程中没有拍照,就借一下坛子里其它的照片意思一下

拆开来看是STC的11L32XE方案,这个MCU不知道能够利用?其它的就是一节14500的磷酸铁锂电池,一个有源蜂鸣器,一小块太阳能板,今天的主角是这块96*24的LCD点阵屏

先看看显示屏的排线接口,9PIN的FPC焊接口,Pitch值1mm。网上搜索查询资料,结合板子上的走线和元件,可以推断从左到右为:
空脚、地、3.3V、SDA、SCLK、RS、RST、CS、空脚。引脚定义清楚了,芯片一般是ST7567,暂时就当是它了。

然后请出我花了1x大洋的mini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初始化代码是怎么样的?

按照引脚的排列定义,这个驱动采用的是4线SPI方案,接好逻辑分析仪到各接口的走线,开始软件分析。

从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初始化时的指令,分别是:00 10 40 B0 A2 A1 C0 A6 A4 27 81 0F 2F AF
到了AF就是打开显示开关指令。看了看和ST7565的指令是一致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把显示屏接到从STC官方申请的擎天柱开发板端口上,使用的是Ai8051芯片

开始写一段测试程序,里面的初始化代码的命令字节根据需要优化了一下,大同小异,使用原来的命令也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贴图顺便取了一副图片的字模

写好程序编译完成下载到STC开发板里面,再用逻辑分析仪看看下的命令是不是正确的,可以看到和初始化代码里面的命令一模一样,说明程序工作正常

下面看看显示效果

至此驱动成功,后来一想这屏也不能裸奔啊,接口也不好使用,那就画一块转接板吧。打开立创EDA,画了一片接口板

正面加了两颗灯,需要的话焊上当背光使用,LED接口高电平触发。加了AMS1117提供3.3V电压,信号线串了电阻保护,电源加了滤波去耦电容。
已经发给立创免费打样,回来再焊上试试。

后面预告,准备拆解建行二代U盾,把它的显示屏也用起来,是128*64的。看图

看这个接口的定义应该和上面的一样,左边的四条线接了升压和退耦电容,供驱动液晶的高压。屏号:CGG128064BJ01

继续拆建行U盾取屏玩,这个是12864的屏: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697-1-1.html

网友:
11L32XE还可以在利用

网友:
主控应该是新唐的,也可以榨取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玩单片机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A:
这个mini逻辑分析仪挺有意思。在那里买的啊?只要十几块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ini逻辑分析仪挺有意思。在那里买的啊?只要十几块钱嘛?

淘宝搜迷你逻辑分析仪

楼主:
补充,打板今天JLC已经生产完成并发货了,很快就能收到。顺便建了个显示屏的3D模型,放在PCB 3D图里面看看还不错

之前测试还有拍了个视频,传上来看看

网友:
我就是一堆那个,小液晶屏没什么用啊,大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ETC拆机屏拿来玩玩,特别棒!

网友:
技术过硬, 废物利用

网友:
刚好有一个,谢谢老师的分享了,可惜自己不会编程。

网友:
这个值得折腾。。

楼主:
JLC白嫖的板子回来了,今天装出来试试。先补几张拆解ETC的照片,就是这两个ETC,早年间建行免费送的

拆开后就是这样,14500磷酸铁锂电池

JLC免费打样的板子到了,订单5片免费,发了6片给我,感谢JLC,感谢CCTV!

正面照

背面照,FPC比较长,打了个折叠,用高温胶带贴上保护

看看之前的3D仿真图,是不是很像

这个屏就折腾到这里了,做成模块方便后续使用,大概率是吃灰状态了。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唯一的问题是AMS1117静态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唯一的问题是AMS1117静态功耗太大。

谢谢提醒!手边有就用上,请问有什么方案替代?

网友:
AI8051U可以用最新 AiCube@STC-ISP V6.95V 自动生成外设的程序和程序框架

网友:
能点亮不知名屏幕的都是大佬!!!!

网友:
建行那个盾我拆过,然后仿了个坛子里桃源客那个双路电压电流表

网友:
我也拆了个  一模一样的

网友:
厉害,一直想学这个,但不知从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