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导轨电压电流表很实用 家电运行情况尽在掌握

楼主(2025-06-19):
我从2012年知道数码之家,有时间就来逛逛,知识与见识与日俱增,不断学习不停进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好!很好!非常好!这个导轨电压电流表,标识是上进下出,我拆开后发现下进上出也可以,替换掉了过欠压保护器。显示清晰明了,精确度也可以,(线圈感应是不是没有直接串联精确度高?)家电运行情况尽在掌握,值得拥有!

网友:
过欠压保护器还是不要拆了的好

网友:
时间一长又是一小笔电费

网友:
24*7的亮着?这能用几时

网友:
比较实用的

网友:
功率不小啊

网友:
这个我也买有,但是还没有安装进家里配电箱里,看了帖子才想起来。

网友:
希雅过欠压保护期自带电压电流度数

网友:
不知道自身耗电有多少

网友:
LED自身耗电

网友:
不错,竟然有点准确,这小数码管功耗也就 1W多点

网友:
在那两根黑线之一加个开关,可以看的时候打开,平时关了

网友A:
这个有啥用呢?平常又不用,长期通电还要多交电费

网友B:
感觉多余了,看电量有电表,电压你知道也没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啥用呢?平常又不用,长期通电还要多交电费

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多余了,看电量有电表,电压你知道也没法改变

电表需要按好几次才显示电流,这个更直观。现在小区里电压都很平稳,电压显示用处不大,但也需要。

网友:
楼主这装了很多漏保吧

网友:
就是一个小型的钳表

网友:
这个表头最先坏的是那个CBB 阻容降压电容, 365天用, 一般不超过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