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混和纯电汽车购买区别,所以,我建议买纯电车没毛病吧?

楼主(2025-06-20):
预算10-15,现在开的轿车,换车想试试SUV,家庭只保留一辆车,有自己车位,可安充电桩

用车环境还算规律:
1、市区上下班代步每年10000公里;
2、偶尔回来老家,来回一趟200公里,每年算2000公里;
3、寒暑假自驾游,每年1~2次,一般是暑假,一次出行大概2000-4000公里,每年就算4000公里。
综合下来,市区或短途每年1.2W公里,长途0.4W公里
最开始了解的油车,丰田锋兰达、卡罗拉锐放,不过后来PASS,太小了,不适合家庭用车
前期也了解过油混拉罗拉、标致408、威朗等,后来轿车统一PASS了
近期看了插混,银河L7,星舰7,宋PLUS等,感觉吉利的还行(近期吉利星愿人气暴涨)
最后又觉得纯电才是终极,银河E5,深蓝S05纯电版(插混媳妇开车2~3天就要充一次电,比电驴充电还频繁,这是最大的硬伤,还有两套系统的故障率,保养等因素,为了方便一年15天4K公里的自驾游,剩下的350天要麻烦勤充电,我觉得不值当)
插混SUV一般18°电池包能跑是90+公里的,而纯电SUV 60电池包差不多能跑300公里(都按20°/百公里严苛电耗来算,CLTC续航就是忽悠),媳妇上下班来回38公里,插混2天就得充电,纯电7天充一次电。
一年算下来上下班插混需要充135次电,而纯电需要充33次电
一年算下来回老家10*200公里插混需要用一半油或者补电,而纯电不需要补电
一年算下来15天自驾游插混可以用油,纯电车需要频繁补电(每次补电跑250,约需要补电16次)

所以,我建议买纯电车没毛病吧?

网友:
插混本来就不值得购买,就是被国内几家忽悠企业吹起来的。

买纯电,一定要快充,一定要快充,要快充,电池小一点可以,一定要快充。

网友:
再等等,等固态出来再说。有啥开就行不差这两年。

网友:
等过很多年后,你就感觉,什么新能源车,也就是纯电动的汽车,就是一个噱头,被忽悠了。现在欧美等地方都延迟燃油车的生产,也就是说继续生产燃油车,但是电动车的研发投资也相对减少;我们是大张旗鼓的搞电动汽车,除非解决电池的冬天不经用,电池充电慢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电池的研发投入相当大,周期时间长,几十年吧;投资也不是几个亿就完成的。我想说,还是期待新能源的诞生,比如氢能源车,核动力车的出现。

网友:
插混就是带个油发电机的车,并不带变速箱一类的机械玩意儿,你不充电的话,烧油一样是用电机在跑,我觉得从目前电池在冬季的表现来说,混动是目前较优的选择

网友A:
十年电动车经验,纯电经济实用,偶尔一次长途不是问题。我国缺油的现实情况,一升油半升税,钱多可以多交税,没毛病!

网友B:
插混肯定比纯电好。 上下班用插混,基本上可以用纯电模式去跑。最多是多充几次电。
但插混没有长途里程上的担忧。出个远门,还要提心吊胆是否能及时找到充电桩,这是纯电的最大缺点。
遇上节假日出门,在高速上堵车,纯电的就头疼了。
买本田丰田的插混,发动机这一块只要定时保养,基本上都不会出问题。 国产发动机的就要pass了。

网友C:
只保留一辆车的话果断选长续航插混,如果有两辆车就买纯电,然后燃油车吃灰!

网友D:
买200km续航的插混是个好办法,目前我开插混110km续航,市区基本能跑满,又有家冲下班回家想冲就冲,出门在外远的都用油跑,就图个方便自在,想走就走,换插混一年了,一次快充都没用过,一次在外充电都没用过,以前每月3~400油费,现在每月100电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插混肯定比纯电好。 上下班用插混,基本上可以用纯电模式去跑。最多是多充几次电。
但插混没有长途里程上的 ...

老黄历了。这13年来,购买过4辆国产车。13年买了奇瑞E5,开了7年给了亲戚(开到现在也没有出过问题)。20年买了第二辆国产车奔腾t99,开到现在;21年买了长安奔奔estar国民版,今年又买了一辆长安深蓝s07(215max华为智驾版)。电车和混动不算,就奇瑞和奔腾,两台车都出过小毛病,但是发动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就现在的发动机技术,可以说车开烂了也不会坏发动机。
而且国产车基本上都是终身质保(虽然要求必须4s店保养,可是国产车4s保养又不贵,换次机油300块钱左右就够),有啥可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保留一辆车的话果断选长续航插混,如果有两辆车就买纯电,然后燃油车吃灰! ...

完全同意。
既然看过长安深蓝s05纯电版,不妨再看看s05增程版,最高200的纯电续航,s07的话最高有纯电285(39度的电池)的增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200km续航的插混是个好办法,目前我开插混110km续航,市区基本能跑满,又有家冲下班回家想冲就冲,出门在 ...

问一下跑一年加了多少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黄历了。这13年来,购买过4辆国产车。13年买了奇瑞E5,开了7年给了亲戚(开到现在也没有出过问题)。20 ...

是不坏,但是小毛病不断。 油耗也偏高,动力同一规格下,动力偏小。开过几年后,偏差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坏,但是小毛病不断。 油耗也偏高,动力同一规格下,动力偏小。开过几年后,偏差更大。
...

我买的这几个车发动机没有任何毛病。
至于你所说的动力偏小、偏差大,没有仪器不知道怎么测,感觉是感觉不出来

网友:
还是建议买油车,不要买混动,除非你像保留油车否则不建议买纯电,当然预算充足就买全网差评的特斯拉,毕竟中国只有两个电车品牌:特斯拉和某品牌。除特斯拉外其他品牌的续航都是腰斩。

电车不要简单的去算每公里只需要几分钱的鬼话,我长期在公司蹭电是不是说明我每公里不要钱?我21年到现在一直在人保没有出过险甚至违章都是今年才有一个闯红灯和一个逆行记录,最近三年保费都是3400的样子,一年电车大概1万7公里,然后每次回家路上充电都是1.5元左右,高速服务区更贵,电车100公里城镇道路一般在15度电,国道17度电高速20度电以上,还不要开空调车辆设置成节能模式不要猛踩电门猛刹车,冬天耗电还要高10个点以上,大雨或者水花路耗电增加10到15个以上,算下来如果跑高速在高速充电不少于2.5到3毛一公里,和油车相比没节省多少,但绝对跑不过5毛一公里油耗的油车。

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电池包,特斯拉可能电池包寿命或者售后服务可能可靠一点,其他品牌特别是新势力还是,呵呵。。。。。

电池包不要想着可以随便去外面路边店维修电芯或者更换电芯,否则真燃了保险公司绝对会找理由拒赔,放心,看在钱的份上,保险公司绝对会检验出你非法维修电池包的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这几个车发动机没有任何毛病。
至于你所说的动力偏小、偏差大,没有仪器不知道怎么 ...

个别情况可能没毛病,但大数据下,分别还是很大的。 光说油耗,就有很大差距。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所以你感觉不出来。

不信你去问问专业的维修师傅就知道差距了。 更不要说变速箱了,变速箱差距更大。

网友:
一年才万把公里,我建议还是买油车,技术成熟还没续航焦虑...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年电动车经验,纯电经济实用,偶尔一次长途不是问题。我国缺油的现实情况,一升油半升税,钱多可以多交税 ...

你能保证电以后不涨税?

网友:
买纯电车没毛病

网友:
看你规划很久了,再等一年吧,电动汽车电池国标明年七一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