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疏通厕所下水,手电钻+5米钢丝,可行吗?有无推荐的购买网址?

楼主(2025-06-19):
如题:我家厕所下水堵了,上门疏通师傅一次收费100元,还不还价。  态度也不好!

疏通师傅使用的电动工具一套装备,我在 网上搜300元左右,
     我想先试试有没有便宜的疏通工具,网上买了一个手摇式 疏通器10多元,5米钢丝太细太软了,没有力,疏通不了

网上搜到有用 正反转的手电钻,+5米疏通钢丝,    请问各位老师,这种方案能 疏通厕所下水吗?

  如果可行,有没有推荐的 正反转的手电钻的网址链接?我担心网上买的手电钻质量不好,不想要充电式的手电钻,因为我用的不多,担心电池没电了,想要 买 220V可正反转的手电钻

还有,手电钻用的 5米疏通钢丝的购买网址链接?我担心买到质量不好的!我也不知道如何选择!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光有工具也不行,有时候疏通也是技术活,讲经验

网友:
搞太复杂了话还多,我就用一般的12v锂电钻加10米拼夕夕钢丝疏通下水管子,下水管子还有好几个弯呢,疏通时正转就行,

网友:
这玩意看运气,有时候你烧一大锅开水倒下去就通了有时候想尽办法也不同的也有,不过我个人觉得通个厕所用不了多好的电钻,但是你图片上的那个一眼就是杂牌铝线电机,那玩意我拆过不少,虽然也能用,但远不如我前阵子购买的清库存产品,才二三十,起码是纯铜电机,也有正经牌子而不是随便贴个名字。

网友:
有时候有些钱注定是要给别人赚到,自己添置一套东西,用的频率不高,还要找地方放置,而且用的时候恶心。

网友A:
你说的两种疏通钢弹簧,无论是手摇的(弹簧直径好像是8mm),还是电钻用的疏通弹簧(直径12mm),我都买过。
我家住的一楼,虽已经改独立下水,但还是容易堵,平均半年找我们小区物业通一次。我尝试自己通,用18v博世重型电钻,12mm直径的,1.5米头簧+2米+2米延长簧连接,大约有80%概率是通不开的。我们这物业通下水不收费,但是我一般都给两盒烟。

以我的经验,要么你找物业或者外面的人通下水,要么买通下水的专业设备。

我们物业通下水的专业设备,有两种,一种是室外使用的大型疏通机,疏通簧貌似有胳膊那么粗,估计直径是30mm吧?还有一种室内用的疏通机,疏通簧是16mm毫米直径的!

我家一楼改独立下水,大多数需要疏通时,他们骑着电三轮过来,带着室外疏通机,从污水井盖那儿,往我家厨房或卫生间独立管道打,一会就通了。不过有一两次,在外面通不开,就得入室,使用16mm疏通机,拆掉马桶,进行疏通。

你家住几楼没说,一般都是楼上,公共下水吧?反正我觉得下水堵了,要么花钱找人,要么买室内用的220v的,16mm弹簧疏通机,别的别买,没什么用。

网友B:
一个月前,我家的浴室下水道堵了,先是买了不少疏通剂,粉状液状都有,几瓶子下去也不通,用皮搋子也不行,弹簧状的手摇疏通器也不行。后来看到拼多多有卖号称一炮通的,有一家的看着还行,有压力表显示,有多种橡胶堵头,适应性很广,30多元,见图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买了一套。先试试,气压打到2个,结果一炮就通了。所以,觉得这种一炮通还是有效果的,结合疏通剂使用,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前,我家的浴室下水道堵了,先是买了不少疏通剂,粉状液状都有,几瓶子下去也不通,用皮搋子也不行, ...

从地漏打气之后,一按开关,会不会从马桶飞出来黄龙汤啊????

网友:
你家厕所为什么经常会堵,这要解决源头才行
工具买来用一次还是两次?我疏通厨房下水就是用锂电手电钻加3米弹簧足够了,手电钻平时也会打孔,反正疏通管道几分钟的事,不过锂电钻我是改了三节好的锂电,平时折腾还是要电池好的

网友:
厕所堵塞,95%一个布拖搞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两种疏通钢弹簧,无论是手摇的(弹簧直径好像是8mm),还是电钻用的疏通弹簧(直径12mm),我都买过 ...

独立下水还堵?我猜应该不是乱倒垃圾的问题,是你家管道垂直高度太小,污水流量小,颗粒容易挂在管道壁。污水集中倾倒冲刷是不是好点?

网友:
我家住一楼,买的两手房子,下水挺好,但遇到一次下大雨,马桶下水就特别不顺畅,开始以为是堵了,后来不下雨了就好了
现在想应该是化粪池里面短时间进入大量雨水导致里面压力大造成排水不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立下水还堵?我猜应该不是乱倒垃圾的问题,是你家管道垂直高度太小,污水流量小,颗粒容易挂在管道壁。 ...

我买的二手房,独立下水是前任房主改造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施工情况。

我家马桶堵住时,我用电钻+弹簧往下打,同时用手电往下照,看到马桶的管子,下去不到半米时,有个斜弯,好像在避开一条横向管道,估计容易堵,和这个有关。

网友:
看你发贴,多次提到正反转电钻。
有一点必须提前告知,不管你买了220v电钻+12mm疏通簧,还是专业16mm弹簧疏通机,那玩意千万,或者说尽量不要反转,还有类似工作原理的吊磨机,都是不能反转的。反转,大概率会损坏弹簧。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地漏打气之后,一按开关,会不会从马桶飞出来黄龙汤啊???? ...

没试过通马桶,通地漏没喷水,要是孔和堵头配合好,应该不会有问题。退一万步说,就算喷了黄龙汤,也是你自己的五谷轮回,没关系的吧。

网友:
一把锂电钻加3米专用疏通弹簧,还可以加买根1.5米的10MM细弹簧疏通厨房下水道,卫生间的弹簧可以买粗一点,因为有回水弯存在所以疏通时经验也很重要,可以多看看网上那些专业人员拍的视频学习一下。不要买220V的电钻搞这个,因免不了操作时手上有脏水存在,不安全。

网友E:
我试过弹簧加抓子,试过各种皮老虎,试过粗细不同的刷子,但是,在碰到一炮通之后,都成了过眼云烟。
家用,马桶,厕所下水等,没有例外,就是一炮通。因为,所有水都过不了的,肯定气也过不了。密封环境下,用高压空气是最好,最方便的。
我家曾经每个月堵一两次马桶。然后用了一炮通之后,往往一年最多用一次一炮通就可以了。有时候,2,3年都不用通一次。
就是7楼那个一炮通。一次不够就两次,气压弄得高一点。
如果一炮通不行,那么,你自己买任何工具都不行,需要专业的水暖工才能处理。可能需要带内窥镜的装置才能一点点抠开。
还有,那种钢丝,弹簧什么的,转动起来,力道很大,弄不好会弹伤人的。自己最好不要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弹簧加抓子,试过各种皮老虎,试过粗细不同的刷子,但是,在碰到一炮通之后,都成了过眼云烟。
家用 ...

用多了会不会伤pvc管?

网友:
买草酸倒进去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