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进水后不开机-多处腐蚀一波三折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5-06-19):
深圳同事寄修苹果X,说是他妈妈在用这手机,进水后还在继续用,直到彻底不开机了
收到后拆开,里面还有明水,这电池还是2021年找我换的,现已鼓包了

拆下屏幕断开电池烘烤半小时

烤干水分后仍然不开机,主板上电漏电88mA

拆下主板上电仍然漏电较多,显示76mA

撕下主板内联座上的泡棉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仅发现一处有腐蚀痕迹,刷干净后仍然漏电不开机

因苹果X是双层主板,又是进水,先分层看看是上层主板漏电还是下层,准备中

达到设定温度后,主板分层下来

放一起看看苹果X主板,显微镜下对上下层主板反复观察后,未发现有腐蚀

上层主板上电,漏电28mA,单上层仍是不开机的

上层主板上电后在热成像仪下看看,发现充电IC有点发热

显微镜下

拆下充电IC,元件底部无异常,装回去后仍然不开机(IC植锡、处理焊盘过程略过)

上层能看见的部位未发现明显异常,靠近硬盘旁边有屏蔽盖,进水也可能会腐蚀的,拆下屏蔽罩,惊呆了

先做个初步清洗看看,只能洗成这样子了,再用进口焊油对两个IC进行不拆下重焊归位下(归位时发现那颗小IC不太顺畅),看看有没有好转

上层主板再上电,不漏电了

装个屏幕开机看看,电流是正常的开机电流了,屏幕也亮起LOGO了

虽然开机,可能还会有其它问题的,毕竟水腐蚀很历害的,因为前面IC重焊归位时有不顺畅的情况,需要拆下腐蚀部位的IC看看实际情况

果然小IC有问题,底脚及焊盘都看起来烂掉了

处理好焊盘及植好IC锡球后焊回

然后单上层上电,发现漏电增加了

因为这两颗IC背面是PMU电源管理芯片,实际是经过了三次高温(第一次加焊油重焊归位,第二次拆下IC,第三次焊回IC),难免背面的带胶元件不爆锡产生异常,显微镜下看确实爆锡了周边有好多锡珠

带胶元件拆装有难度的,不然随便一个新手都可以拆焊的,拆下后把焊盘处理平整及板上的胶清理干净

PMU清胶后植好锡,准备焊接,旁边是CPU,得用隔热胶带处理下,不然CPU爆锡了工作量就大了

焊好后的样子

上层主板上电,基本正常了

用回流焊加热台贴合上下层主板

准备装机,电池换个旧的品胜电池先

内部稍作清洁后装机

开机进入系统,因进水较多,面容组件的点阵IC已损,面容已是不可用了(面容ID已提示问题)

测试其它所有功能正常

完美修复主板进水腐蚀漏电不开机问题
手机维修难点在于元件小,焊接精密,底部带黑胶元件也多,不易拆焊,可能拆这里、旁边或背面就已爆锡短路或虚焊了出新故障了
END

网友:
不错不错,手到病除

网友A:
一波几折,最终修好。经验,眼神,耐心,设备,技术,缺一不可,技术达人!

网友B:
工作量好大啊!总算是修好了,看帖我也惊心动魄。

网友C:
一波几折,最终修好。经验,眼神,耐心,设备,技术,缺一不可,技术达人!
值得学习!!

网友D:
进水都进了那么多了,还敢继续用。话说进水的手机和电脑都难缠,我是不爱修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都进了那么多了,还敢继续用。话说进水的手机和电脑都难缠,我是不爱修进水的 ...

同事的机,闲着就来修,进水的不太好修,修好还不一定用得住,毕竟有的元件可能处理坏的边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波几折,最终修好。经验,眼神,耐心,设备,技术,缺一不可,技术达人! ...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量好大啊!总算是修好了,看帖我也惊心动魄。

是啊,工作量大,看似简单,其实很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波几折,最终修好。经验,眼神,耐心,设备,技术,缺一不可,技术达人!
值得学习!! ...

欢迎你来

网友E:
技术高超,一波三折,修复了进水手机。
进水,关机,送修,这还好一点,进水继续使用,则在电流作用下(相当于电解),大大加速了腐蚀,而且哪里有水潮湿就加速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高超,一波三折,修复了进水手机。
进水,关机,送修,这还好一点,进水继续使用,则在电流作用下(相 ...

进水后马上关机,找专业人员拆机烘干,基本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关键是老人用他们不懂这些

网友:
一看标题还以为又是是热成像立大功,原来还得是妙手回春财位方啊

网友F:
苹果双层板越来越难搞了,真是一动就怕用不住。

网友:
进水的手机,主板应该扔进清洗槽放纯酒精,震他半个小时。

网友:
检测设备身手,有这样的漏电检测设备才能查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进水后还能用一段时间,也是不错了。

维修真是细心活。

网友:
一波三折,好在有惊无险的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双层板越来越难搞了,真是一动就怕用不住。

精修肯定用得住啦,接近厂家SMT生产工艺,维修水平差的就会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