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诺基亚ACP-7C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5-06-19):
今天翻出来一个诺基亚的充电头线被剪了,然后型号是acp-7c,

标称3.7伏355毫安,

飞煌世亚电业制造,估计厂家都倒闭了。
螺丝是特殊三角形,一般三角卸不下来。找了一个平口卸下来的,

变压器空载输出10v多电压,吃惊啊!明明标识3.7v啊

有全桥整流电路,没有输出滤波电容,输出电压空载8.8v,带载电压会下降,用汽车灯泡测试交流输出电池1A,几乎属于短路了,灯泡电压不到1V。输出线圈内阻太大了。

网友A:
空载8.8v输出才写3.7压降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8.8v输出才写3.7压降好多啊

以前的变压器都反向虚标

网友:
插头还是铜脚的

网友:
输出电流太小了,用来做个傻充给锂电池充电激活还可以。

网友:
上古变压器

网友:
诺基亚原装充电器质量还不错我有好多个都没有坏过。

网友B:
感觉不像正品

网友:
老式的都是这么大一个变压器...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网友C:
这就是正品,我第一个手机诺基亚1600就是这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正品,我第一个手机诺基亚1600就是这个充电器

就是正品从铜插脚,3个异形螺丝都看出来做工了,

网友:
诺基亚的产品质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D:
正品!后级电路在手机或充电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后级电路在手机或充电座里。

现在用处不大了

网友:
没有想到,诺基亚的充电器的电路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像正品

飞煌,这是真的不能再真的真品,以前早期的诺基亚就是这种,份量重,铁芯变压器。
中后期才为了节约成本和减轻重量改成开关电源的(这时候开关电源各方面也比较稳定了,也可以平替了)。

网友:
变压器型,够老的了,扛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