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开尔照明8瓦LED灯拆解

楼主(2025-06-20):
公司走廊灯 一天开10个小时,这灯就撑了3年多,早就坏了 没人修 2020年生产的 开尔照明也是大品牌,做工用料确实不错,当时买这灯 不便宜。灯板 灯珠没事,电源高温环境 电容脱皮了。我觉得 LED灯不是节能最佳方案,寿命普遍不高 特别功率大的封闭灯泡,不管大小品牌的LED灯 散热都不行 不是灯板灯珠热坏 就是电源热坏。

网友:
能用三年多已经不错了

网友A:
这LED灯就是一个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都说LED照明是未来发展方向,什么清洁照明,既节能又寿命长,这里寿命长指的是几乎无限的寿命,但是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吹嘘的玩意,实际LED最多3、4年的时间,要么亮度不行了,要么直接灯珠坏一颗,也就是不亮了,导致全部更换。

咳~也是不靠谱的玩意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灯,回来把底座附近开孔一圈,利于散热,用了好多年。当然 每天用的时间不太长

网友:
自用最好开孔散热

网友:
手头几颗德力西照明的球泡和面板灯,快十年了,感觉不到光衰。不是做不好,是做好成本价格高,卖不了。

网友:
现在很多LED灯都是缩水版的,交流220V进线,一个整流桥,一个限流电阻,就这么简单,当然频闪是有的,能点亮就行了。至于能用多长时间,听天由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LED灯就是一个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都说LED照明是未来发展方向,什么清洁照明,既节能又寿命长,这里寿 ...

价格决定质量,13年买了四个清华同方的3wLED球泡,压铸铝内翅片散热设计,20元一个,目前还在服役中,用的最长的近二万小时了,当时灯泡标识质保五年,使用寿命二万五千小时,

网友:
这么大的塑料泡罩有什么用?

网友:
开尔的还是不错的,毕竟上市大公司。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买不错。十来年前买的LED灯普通散热和铝散热的各买了几只,安装了几只,并留三分之一做备用。有一只坏,开盖后查有两个LED灯珠坏,无备件,遂将其短路后继续使用。至今只有一只备用转正,其余的仍被雪藏。

网友B:
这个也是开尔,越来越便宜,我都是把灯罩拆了 ,但愿能用久一点

网友:
365天*3年*10小时,估计节假日或者周末不一定开吧,就算他也开,10950小时,时间和灯体上标注的25000也相距甚远,还不到一半呢。看这个结构,是不是在灯体靠后的位置 打一些小孔 辅助散热会好一些。 最怕高温的 也就是电容了,灯珠了,有条件直接把电容引脚接长一些 塞到距离E27螺丝口最近的位置,远离这个铝壳子就会好很多吧。

网友:
不错了,一天8小时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开尔,越来越便宜,我都是把灯罩拆了 ,但愿能用久一点

外壳没金属内层,最好开点散热孔。旁边充电风扇导流罩好,适合改航模无刷套件。

网友:
2016年家里的各种灯陆续换成LED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坏,用的是源光速、奥其斯和长虹(没用最高档)的,奥其斯用的最狠,每天10来个小时,感觉有些光衰了

网友:
服役三年,算是长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