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RX-S40可变电容拆解,装回能恢复吗?

楼主(2025-06-20):
松下RX-S40收音机旋钮非常吃力,可变电容应该被油污污染了。故拆出清理下,不知道装回去还能好吗

网友:
保守治疗,能不动手术就不动,不拆,用酒精或煤油泡一下不行吗?然后在传动部位加点油

网友:
有一定难度,容量会改变

网友:
假如用超声波清洗机会不会更好?

网友:
老古董了,当年的牛机,直驱。不过你把这一个零件也拆的太彻底了啊

网友:
没事的,装回去后电容有变化可以重新调一下边上的微调电容补偿。

网友:
拆得太散,很难恢复了

网友:
身手不凡,手拿把掐

网友:
拆的这么散,能装回去的多是牛人啊。

网友:
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装好测试一下容量,应该可以用的。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装回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装回去后还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按老路装回去,是肯定没问题。但你的电台频率位置,可能不对了。指针对不准原来的位置。因为电容经你拆洗后,Q值与原来的有一定的变化。如果不在乎这点,肯定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安装回去试试就知道了,反正也找不到这个零件。我以前也经常换台用坏了很多部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后来发现早期汽车收音机调台用的是可变电感寿命更长极少会坏。

网友:
是挺复杂啊

网友:
装回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小时候没少拆这玩意儿,没一个装回去的。

网友:
我装不回去了

网友:
理论上能装回去,但要微调,对准间隙,不能碰在一起。

网友:
安装工艺达不到,电容参数会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