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老本4.5*3电源诱骗转换头DS2501

楼主(2025-06-20):
买的ds2501是90w的型号,插上笔记本,bios就显示90w,使用中微微发热,ch224k本身会有些热量

网友A:
这样子是可以用type-c的电源了吧?dell都是小圆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是可以用type-c的电源了吧?dell都是小圆头的

是的,但是使用前先测量一下电压,小米充电头,用非原装线只能出12v

网友B:
谢谢分享,制作展示帖
一直以来对诱骗头的可靠性不太清楚,有没有带保险的电路,就怕诱骗失败搞成低压电器接高压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制作展示帖
一直以来对诱骗头的可靠性不太清楚,有没有带保险的电路,就怕诱骗失败搞成低压电器 ...

诱骗失败就出低压了,有可能就是刚诱骗完高压,去快速切换低压设备,那电容还是高压就会出问题

关于安全问题,问了AI

     Vin(输入,如12V~20V)
        |
        |
       [D1] TVS管,SMBJ15A,正向接入(阴极朝上)
        |
        +------------------+--------------------------+
        |                  |                          |
       (Q1)              [R1] 43k                    [FUSE] 可选
    P-MOSFET             R分压上拉                     |
     IRF9540N             |                           |
      S                   +---> to TL431 REF (↓)      |
      |                  [R2] 10k                     |
      |                   |                           |
     ---                 GND                         Vout
     | |                                          (输出给12V系统)
     | |
      G(MOS G极)
      |
     [R3] 10k
      |
     +------------------+
     |                  |
    (U1) TL431          |
    可调稳压参考器     |
    REF ←-----+         |
              |         |
              +-[R4]----+
                 1k
                 |
                GND

网友:
应急用还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线买一条也就10多块,typeC转 电脑用的20V。

网友:
很丑,只能家里用用

我是直接买了个转接头

网友:
没想到戴尔的电源搞得这么复杂,还带检测芯片。之前看到过联想笔记本电源是一个识别电阻。

看到阿里巴巴有这个插头线方案卖的:
适用于戴尔电源适配器45W/65W/90W/130W/150W/180W/240W/330W解码识别IC。可代替MAXIM(美信)原装DS2501插件,原装DS2502,替代TF2929PS电源解码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使用前先测量一下电压,小米充电头,用非原装线只能出12v

小米是私有协议

网友:
224K只需要3个0603的阻容即可  你这体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诱骗失败就出低压了,有可能就是刚诱骗完高压,去快速切换低压设备,那电容还是高压就会出问题

关于安全 ...

谢谢回复,AI有帮助,现在写小代码都先让ai来一段,然后在修改

网友C:
小米的头会出现充一会就没输出,以致笔记本电脑降频跑不快,

网友D:
之前接手一台老dell本,没带充电器,用转换头何诱骗器都不能充电,后来发现要带识别DS2501,只能买个二手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接手一台老dell本,没带充电器,用转换头何诱骗器都不能充电,后来发现要带识别DS2501,只能买个二手的 ...

没芯片卖只能买二手电源,有芯片,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头会出现充一会就没输出,以致笔记本电脑降频跑不快,

我用的90W的充电头,小米6A原装线,笔记本是65w的,
不过用负载仪测试只能跑到3A多,高了就保护,可能跟诱骗的方式有关,再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