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一款风扇吊灯控制板

楼主(2025-06-20):
南方天气很热了,餐厅一直想要换一个风扇吊灯,这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旁边开风扇,过年的时候在老家买过一台,感觉方便,所以这次下单再买一台,拍一下控制部份,留贴

借商家图片,200多元,国补后172元,我是讲究实用,没要多漂亮的款式

灯板外观

三相电机驱动跟灯板驱动放在一起了,不得不感叹技术的进步了,以前的吊扇是靠电容或者电感调速,现在24V的直流驱动变频电机,跟永速电机一样的,电压小,效率高

主板外貌

高压电容,一路是24V开关电容用的

高压电容,给灯板用的

扶直电容看看

灯光控制板,是高压直驱的

根据BP2958的引脚介绍,如果开机灯光很亮的话,可以调整R55 3欧和R57  2.7欧的电阻值来调整,要不就是取消R57的电阻

遥控接收芯片,看不到型号

开关电源芯片

24V驱动电路

可以看到三路驱动的型号,但是主控芯片的型号看不清

板子背面简洁

遥控器的样子

这种风扇灯只要接两根线,跟原来灯的接线是一样的,只是以后要开风扇或者灯的话要按遥控器了。
风扇灯的效果待装上后再来分享。

分割线~~~~~~~~~~~~~~~~~~~~~~~~~~~~~~~~~~~~~~~
6月23日分享后续
天花顶安装图,打了两颗8mm的膨胀螺丝,天花上预留了5根线,实际只用2根,这套房子的水电是我自己做的,当初预留电线也有考虑其他电器的增加,实际上在遥控器普及的情况下没什么用了(就像各个房间的网络插座一样,当初每个房间预留插座,结果现在都是用无线网络)

装好后开灯的情况,还行,风量有1到6档,还有自然风(忽大忽小变化),就是灯光相比之前要亮很多了(之前是3个3W的球泡)

看看遥控器的工作电流,8ma

用万用表测是9.46ma

待机电流1.1ua

拆开遥控器的样子

电路板很简单的

一颗芯片加晶振

这种芯片搜不到资料,也没有天线,只有发光二极管表示工作。

看有大神各种遥控器加电容,说是电池可以用到极致,我也加一颗电容,反正备件很多

说说实际使用效果吧
墙壁原来的开关可以控制灯的开关,风扇开关需要按遥控器,如果想单独开风扇的话,不行,得按一下遥控器把灯关了。
风力还行,吃饭的时候一桌子的风,舒服。

网友:
控制板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挺好 ,价格合适,直流电机

网友:
现在的电器都做得很好看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不错

网友:
集成电路引脚间距太小,却要承受很高的电压,环境因素波动,比如潮湿,就非常容易损坏,实际维修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三相电机需要六个mos管控制吧。

网友:
不错竟然是钻石

网友A:
新机器拆了不保修了哦,

网友:
感觉灯珠散热不好

网友B:
还是喜欢灯和风扇分开的电路,,这种根本就是一次性的,万一坏了没法换也没法修的

网友:
假钻石的吧

网友:
楼主记得更新一下使用效果,风力和噪音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重量怎么样呢,家里那位一直说装个吊扇,我一直不敢装,怕给楼板搞坏或者安装不好再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拆了不保修了哦,

这拆了不留痕啊,就是把控制板的面罩螺丝拆了一个而已

网友:
风扇要是动平衡不好,嘿嘿嘿,到时候灯是抖动的,看啥都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灯和风扇分开的电路,,这种根本就是一次性的,万一坏了没法换也没法修的 ...

是的,我也喜欢,所以才拆开看看,结果灯和电机控制板在一起的,我还以为在墙壁开关那里可以分开控制呢,这下子必须得用遥控器了
不过坏了的话我会改分开的,24V单独一路供电,灯板一路,反正天花顶上有预留电线,原来装修的时候所有的灯线我都是埋的三根线,可以分两路控制,就是这个遥控器的电路会要取消了

楼主:
三十多年前家里买的吊扇就是钻石牌,三根叶片的,质量不错,老家现在还在用的,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