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差点推车了

楼主(2025-06-20):
两个电池并着用,一个是C40组16串的20A,车子解速大概最高时速为35公里左右,续航在30多一点,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学再上班,大概20公里,晚上还可以到处转转有10公里的余量,也就是每天要充电,这样感觉有点麻烦,就又组了一组国轩拆机电池27A的也是16串,卖家说保证容量在25A以上,组完试了下续航在50公里以上,加了个中置箱把两个电池并起来用,感觉带人上坡明显比之前更有力了,两个加起来应该在80公里以上续航了,这样可以3天充一次电了,这次我也想试下车子到底能跑多远,2天没有充电,晚上也跑得有点多,得出的结论是当电压低于50V(16串磷酸铁锂)单个电压低于3.1V时,电池掉得很快,基本上不能骑了,随时可能停摆。由于我是大部份带人,且两人重量加起来差不多有350斤,还多一个电池应该在18斤左右,也算是负重前行了,再者都是拆机电池,实际容量肯定没有20A+27A那么多,也就算1A2公里的样子吧,下次换车还是换那种电池空间大点的好,就买铅酸的再改锂电,这样空间有了,改装就更容易了,以上作个简单分享,谢谢观看。

网友A:
下次换车还是换那种电池空间大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换车还是换那种电池空间大点的好

是的,这样好发挥

网友B:
看标题,以为你要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以为你要开车

开车一般是晚上,早上不开的

网友:
绿源的车子这么高级,还支持轨迹回放

网友C:
请问一下,锂电到底安全不安全?

网友D:
20公里的路程,摩托是最佳选择,在路上出问题要疯掉的

网友E:
好高档的电池,现在的电池都可以手机上查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锂电到底安全不安全?

怕不安全,可以用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高档的电池,现在的电池都可以手机上查看了吗?

现在大部分都带的

网友F:
看电压估计续航不准吧,不是说库仑计电量显示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公里的路程,摩托是最佳选择,在路上出问题要疯掉的

电动车20公里也不多的,学校与上班的地方不在同一个地方,先送娃来回9公里,再去公司6.5公里,早上就得15.5公里,晚上回家6.5公里,差不多22公里,每天都是在公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压估计续航不准吧,不是说库仑计电量显示准么

感觉还算准吧,上面也还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部分都带的

前几年家里有过一个速派奇电车,用的是锂电的,和铅酸电瓶差不多的控制

网友:
要去推飞机?

网友:
一个电池不太好就拖累整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锂电到底安全不安全?

磷酸铁锂还可以,三元锂电池风险非常大

楼主:
这个图标是我的电动车

网友:
还支持轨迹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