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海康微影H21Pro热成像仪电池及充电问题

楼主(2025-06-20):
买了这个热成像有几年了,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平时也就这看看那看看照着玩玩,用的不多,发现好几次电池放光的情况,
现象就是放一两个月,不开机一点电都没有了,需要充电才能开机。
诡异的是有的时候放很长时间也没问题,比如我又放了2个月,再开机电量是满的5格。。。
一度怀疑自己用完没关机,但是我每次都是收纳到收纳包里的,收纳的过程不会发现没关机吗?就算是忘了,能忘这么多次吗?
还是说这个玩意有什么自动开机的设置?

今天又拿出来玩一下,电池又空了,而且这次充电都不能开机,USB表显示20mA电流,插了一晚上都一样没冲进去。。。
上班前又捣鼓了一下,瞎弄,按着开机键再插充电头电流竟然跑上去了(B2 99海康logo出来了,轻松秒杀!@%¥@……#%&%……*),能开机了,不敢动了先充着吧,出门上班了。

大伙一起分析一下,到底是关机后静态电流大漏电呢?还是电池状态不好会自放电?还是机器会自动开机?

另外我不想拆机检查,网上查这种造型的机器拆机都需要取下显示面板,这种用双面胶粘贴的面板我就没有完美的拆下来过,要么是双面胶撕烂了,要么是撕下来进灰了,再贴回去就贴不牢了

网友:
几年了很少用,估计电池不行了
看这次充电的电量会有多少吧

网友A:
我最近上手了一个福禄克热成像

网友:
有一些贴片陶瓷电容会漏电

网友B:
用酒精沿缝滴入,之后用刀片插入轻翘,可以完美轻松拆下不干胶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沿缝滴入,之后用刀片插入轻翘,可以完美轻松拆下不干胶面板。

酒精滴入后 胶不就烂了吗?还能粘回去吗

网友:
非常难拆,不建议拆,估计是电池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C:
反正这类电池一直接在电路板上的,没有硬性开关的仪器,肯定是一直在静态耗电的,建议6个月补一次电,防止电池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上手了一个福禄克热成像

啥款的,好用不

网友:
电池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这类电池一直接在电路板上的,没有硬性开关的仪器,肯定是一直在静态耗电的,建议6个月补一次电,防止 ...

太多充电设备了,根本不会定期挨个充一遍

网友:
软件系统没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精滴入后 胶不就烂了吗?还能粘回去吗

找个不干胶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电池本体虚了存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精滴入后 胶不就烂了吗?还能粘回去吗

买3M双面胶再粘回去。

拆开换一块电池就行了,本来容量并不大。

网友:
我的FLUKE VT04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应该是自动开机了~

网友:
这是仿的Flir的吧,感觉一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