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想装不锈钢雨棚 但是听说下雨时会被吵醒

楼主(2025-06-20):
听说装不锈钢下雨时噪音特大,晚间影响睡眠会被吵醒,窗户雨棚共有8米多,请问是那样的吗?雨棚一定不会有空调和浇花等滴水等其它骚扰,只会有雨水落到上面。音上贴了两张不锈钢图片上来,要去店面预定安装,估计费用1000左右吧,谢谢了。

网友A:
下雨就知道了,特别是楼上有空调水滴落的,那声音,特好听,一夜无眠

网友:
上面放个假草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就知道了,特别是楼上有空调水滴落的,那声音,特好听,一夜无眠

倒是不会有空调水和浇花滴到上面的影响,我是想它应该够结实,谢谢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音箱用的吸音海绵!

网友B:
现在用的是上面薄不锈钢下面橡胶的粘合材料,叫什么无声雨篷

网友C:
非常清脆,就像百灵鸟在歌唱

网友:
雨天,会不会噪音奇大,特别是晚上的时候

网友:
直接装光伏发电

网友:
可不可以贴吸音海棉

网友D:
噪音肯定有

网友:
底部贴胶,上面粘海棉。

网友:
底面加隔音棉应该有用

网友E:
现在有那种下面粘了海绵的雨棚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是上面薄不锈钢下面橡胶的粘合材料,叫什么无声雨篷

谢谢,我去找找你说的那样不锈钢雨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清脆,就像百灵鸟在歌唱

这里好些都装不锈钢雨棚,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音肯定有

一般噪音肯定能接受,只要不是像敲鼓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那种下面粘了海绵的雨棚材料

多谢,明天去找找看

网友F:
6米长,2米宽,这个价格不够。
上顶你也不可能做成无支撑平顶,得买不锈钢瓦,一米多少钱不晓得,这需要3块7米长左右,还需要柱,梁,檩……,自己干可不省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6米长,2米宽,这个价格不够。
上顶你也不可能做成无支撑平顶,得买不锈钢瓦,一米多少钱不晓得,这需要3块 ...

只要60cm宽,这里100-120/米。也想过自己做,我只有315普通焊机,焊不了不锈钢。焊角铁支架自己没问题,不锈钢薄板只能用铆钉搞到角架支架上了。结构胶枪自己都有,自己工具倒是多,就是安装时估计有点费劲,所以还是想让专业的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