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FMD FT61F023 单片机 IO口奇怪问题

楼主(2025-06-20):
FMD FT61F023 单片机
我在写一个程序时发现输入无法识别,于是我做了以下测试:
把所有IO口全部设置成输入,全部配上拉,这样IO口就应该是高电平,
但实测PC3 PC4 PC5 PA4 PA5 PA6 PA7 是高电平
但 PC0 PC1 PC2 PA2 PA3 是低电平,
我把这5个IO口设置成输出,接电阻和LED,
再测试,发现这5个口输出正常
难道这几个IO口的上拉部分坏了吗?

网友:
换一片试试。

网友:
这么有规律,估计是配置问题吧

网友:
查手册,看看这几个接口有没有特殊复用说明

楼主:
我重焊了一片FT61F023 也是一样

楼主:
我又用FT60F123来做测试,发现这块芯片全部IO当输入配上拉,全部都是5V 不会出现61F那样的问题,真是奇怪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ANSEL寄存器,

FT60不会是因为这个单片机没有AD功能,所以不用配置这个寄存器,

网友:
尽量少用这种抄都没抄明白的单片机。f系列一堆bug。都什么年代了,最高才2t,不知道怎么回事。